51单片机之温度采集系统之上位机程序(VB写的)

楼主(2012-10-01):
下载后可用VB软件打开使用,端口号6,波特率9600

网友A:
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

是的,端口号和波特率你也可以自己用VB稍作修改,使之与你的单片机实现通信

网友:
只有上位机软件,
我在别的论坛也下载过类似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