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0输出正弦波的相位如何设置呀,求助!!!

楼主(2012-10-01):
资料上讲,AD9850 的频率/相位控制字一共有 40 位,其中 32
位为频率控制字,5 位为相位控制字,1 位是电源休眠
控制,最后 2 位为工作方式控制,应用中将 1 位电源
休眠控制、两位工作方式控制字设置为“000”。
/********************************************
              信号发生器
*********************************************/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define ad9850_w_clk PORTB_PB0
#define ad9850_fu_ud PORTB_PB1
#define ad9850_data  PORTB_PB2
#define ad9850_reset  PORTB_PB3
/*******************锁相环PLL设置***************/

void PLL_Init()   //总线时钟Fbus=60MHz
{
  CLKSEL_PLLSEL=0;
  PLLCTL_PLLON=1;
  REFDV=0x40|0x03;
  SYNR =0xc0|0x0e;

  POSTDIV=0;
  _asm(nop);
  _asm(nop);
  while(CRGFLG_LOCK!=1);
  CLKSEL_PLLSEL=1;
}
/****************ad9850初始化******************/
void ad9850_init()
{
  ad9850_w_clk=0;
  ad9850_fu_ud=0;
  //rest信号
        ad9850_reset=0;
        ad9850_reset=1;
        ad9850_reset=0;
        //w_clk信号
        ad9850_w_clk=0;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fu_ud信号
        ad9850_fu_ud=0;
        ad9850_fu_ud=1;
        ad9850_fu_ud=0;
}
//********************向ad9851中写命令与数据(串口)*******************************//
void ad985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unsigned char i;
        long int w,y;
        double x;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125;//适合125M晶振/180为最终时钟频率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125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long int)frequence;
        //写w4数据
        w=y;
        for(i=0;i<8;i++)
        {
                ad9850_data=(w>>i)&0x01;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
        //写w3数据
        w=(y>>8);
        for(i=0;i<8;i++)
        {
                ad9850_data=(w>>i)&0x01;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
        //写w2数据
        w=(y>>16);
        for(i=0;i<8;i++)
        {
                ad9850_data=(w>>i)&0x01;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
        //写w1数据
        w=(y>>24);
        for(i=0;i<8;i++)
        {
                ad9850_data=(w>>i)&0x01;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
        //写w0数据
        w=w0;
        for(i=0;i<8;i++)
        {
                ad9850_data=(w>>i)&0x01;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
        //移入始能
        ad9850_fu_ud=1;
        ad9850_fu_ud=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LL_Init();     //锁相环PLL设置
  DDRB=0X0f;      //初始化AD9850对应的IO口
  PORTB=0X00;
  ad9850_init();        //初始化AD9850
  ad9850_writebyte(0x40,100);  //设置信号相位与频率 (想设置初相位为90度)
  DDRE_DDRE5=1;      //PE5设为输出
  PORTE_PE5  =0;     //亮LED1
  for(;;);
}
次程序频率可精确设置,但是相位无法正确输出,那位大神知道,请赐教!!!!!!!!!!!!!!

网友:
不知道您怎么测试的初相位,对于单片AD9850来说相位没有意义吧,初相位的意义在于,两片AD9850若设置的初相位不同,两者输出的信号会有一个固定的相位差。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2013-06-04):
楼主你好,我用 的ad9959的sync_clk无时钟输出,是怎么回事,能帮解决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