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阻抗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高人明白

楼主(2012-10-01):
1,到底是指直流阻抗还是交流阻抗?是阻性、容性还是感性?或者是串并联的?也就是说,电路模型是什么?
2,音响给耳机的应该是个电压信号,如果负载是一个电阻,明显是阻值越小越难“推动”,因为需要的电流越大。即使负载是电容性或感性的,也是如此。可是耳机却是阻值越大越难“推动“,这从何说起?难道音响输出是电流信号??

网友A:
耳机是感性负载。你可以想象成一个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是感性负载。你可以想象成一个线圈。

哈哈,耳机就是线圈。那个阻抗倒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
假设纯阻性负载
Pe:耳机功率;Ue:耳机上电压;Ie:耳机电流;Re:耳机内阻;Rn:输出级电阻;

P=UI
Pe=Ue*Ie
Ue=U*Re/(Re+Rn)
Ie=U/(Re+Rn)
Pe=U*Re/(Re+Rn)*U/(Re+Rn)
    =U^2*Re/(Re+Rn)^2
对于Rn已知时,Re=Rn时,Re/(Re+Rn)^2为最大值。

网友:
那些个标称16欧、24欧、32欧的耳机,我量着直流电阻都是16欧、24欧、32欧。交流阻抗么,我没有电桥、量不出来。

网友:
耳机是一个感性负载,靠电流在线圈上行程磁场和喇叭上的永磁体作用使膜震动发声,所以电流越大磁场越强振幅越大声音越大,所以我推断标称电阻是直流内阻,所以标称组织越大越不容易推动~

楼主:
楼上一语点醒梦中人,多谢多谢。也谢谢其他几位

网友:
我也曾纠结于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肯定是负载的阻抗越大越好驱动,这是电压驱动方式的思维。
而对于耳机来说,可以看作是靠电流驱动的负载(磁感强度是和电流成正比)。这样,当然是负载阻抗越小,电源就越容易输出足额的电流。

网友:
那是指阻抗。一般来说这个阻抗和直接测出来的直流电阻很接近。阻抗就是对交流信号来说的,直流阻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像个怪胎。估计是老师们为了区分电阻和阻抗而说的术语

网友:
1KHz信号下的交流阻抗

网友:
学习了,还是不很明白,电压驱动与电流驱动最主要的区别有那些

网友:
一般说的是直流阻抗

网友:
电压驱动、电流驱动算不算是电学概念还两说。不知道现在的教科书上有没有电压驱动电流驱动的定义,反正我们那会儿是没这俩概念的。现在似乎很多人提。
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并不是对立的,大多数情况下很难、也没必要去区分。
如果一定要区分的话,像单片机、CMOS工艺的IC、门电路这种,一般输入阻抗都是千欧兆欧级别的,电压只有5V、3.3V或者1V多,电流都是mA、uA级别,那这样的负载。元件,当然就可以说是靠电压驱动的。
还有就是像电磁铁这类产生磁场的负载。中学物理课上学过,直导线上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而直导线阻抗几乎为零,两端电压也几乎为零,磁场是依赖电流产生的,磁场强弱取决于电流大小,那就可以说电磁铁这种负载就是靠电流驱动的。

网友:
说的驱动,其实和输出功率有关,阻抗打了,在相同的驱动电压下,输出功率自然就小了,阻抗小了,输出功率就大了,所以说,低阻抗的耳机,用随身设备(MP3、手机)就可以直接驱动,高阻抗的,就不行,受制于电源电压(一般也就一节锂电池3.7V),所以输出功率小,声音小;
但是阻抗太低,就会出现驱动的电流比较大,于是容易增大输出级的失真;

对于台式的耳放,有交流电源支撑,通常电源电压都在±12V以上,普通的电路架构,在300欧姆甚至600欧姆都可以有较大的功率输出,且输出电流小,容易把失真等指标做好,对噪声等也不是很敏感,但是低阻耳机,对电流要求较高,通常,半导体器件电流越大,噪声和失真就越大,而低阻耳机很多都是高灵敏度,对噪声等十分敏感,所以台式耳放对于一般的中高阻耳机都有较佳表现,对于低阻耳机,要做好就有些难度;

对于随身设备,电源电压是主要瓶颈,且一般的耳机输出口指标本身就一般,所以这时候,输出功率就成为影响挺感的主要因素,这是低阻耳机相对好使一些;

另外,耳机的阻抗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体,并不能单纯的用感抗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