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便宜的打样用的激光打标设备~

楼主(2012-10-01):
研究了激光打标设备一段时间

发现很多激光打标设备针对大批量生产用的, 体积大,功耗大,价格贵,动扎就几万块

经研究发现:在abs塑料外壳上进行“印刷”的,有“颜色”效果,比丝印效果好一千倍的

激光打标机,一般使用固定激光头,震镜扫描打标,精度很高,光点很小,达到很好的“印刷”效果

如:手机充电器上面的 文字条形码 常用

但这种激光打标机一般都是工业级,摆脱不了 傻、大、笨、重、贵的特点。
特别对于个人、公司只是用来做样品、小批量打样来说,几万块一个机器实在太贵,而且太占地方,根本没地方放

在这种情况下,急需一种类似于刻章机的 小型低价 桌面型的激光打标设备

本来想用刻章机的,但刻章机精度太低, 基本是用二氧化碳激光器,光点太大,刻不出 像上面手机充电器的效果

而且 没有那种 有颜色的效果,就是简单的把塑料融化

激光刻章机 打出来的“字”效果不行

楼主:
刻章机价格只要1000多块

论坛网友见多识广,有没有一种能达到 上图手机充电机雕刻效果的,5千块以下的 桌面型激光打标设备呢?

网友:
哥们想刻IC啊,也想知道有没有,帮顶一下!

网友:
我想在ABS上打标,同求。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这几天我也找过,可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刻章机价格只要1000多块

论坛网友见多识广,有没有一种能达到 上图手机充电机雕刻效果的,5千块以下的 桌 ...

1000多的刻章机在哪里有卖啊?我一直想买一台玩一把,又不想多花钱。

网友:
这个事情比较现实,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多的刻章机在哪里有卖啊?我一直想买一台玩一把,又不想多花钱。

淘宝上大把,而且可以刻很多种材料,功率又够大,二氧化碳激光器 功率可达到40w

网友:
工业上用的激光打标机对生产效率有很高的要求,所以用的激光器功率比较大,这样一来就成了傻、大、笨、重、贵,如果不对打标速度又太高的要求,想做桌面式的也是可以做到的。傻、大、笨、重是可以解决的,不过依旧不便宜啊。

网友:
我要工厂用的。期待高人指点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