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5v单片机控制12v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10-02):
图上是一个12v的开关,接地有效,想用51单片机控制这个开关,除了用继电器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求助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MOS管吧 字数.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吧 字数.exe

感谢了我是个纯新手一点都不懂,能给画一个图吗?谢谢了

网友B:
我只能说,你很悲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你很悲剧啊!

网友:
简单地说,这样就可以了吧?

开关模拟的是输入5v/0v的切换,得到的输出是0V/12V。

这就是一个反相器,输入5v、输出12v。

如果希望5v输入时输出12v的正逻辑、在输出加个反相,或者单片机里面的输出逻辑自己反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