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压档变1了,怎么办?

楼主(2012-10-02):
今早上把昨晚充好的锂电池接上万用表(锂电池+一升压MC34064提供9V电压),结果要用电压档20V量别的电池时候,发现量程变1了,打到其他档都是1.。。。就电阻档和二极管压降档能正常使用。。

俺估计会不会是里面的LM324运放挂掉了?     郁闷啊

网友A:
换回9V电池试试。
永别的万用表量量升压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回9V电池试试。
永别的万用表量量升压电压是多少

刚刚跑去五金店,花了5块钱买了一个回来。换上去了。

电压档还是显示1.。。。。。。。。。。。。。。。。。

网友:
我的一个电压表也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里面什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