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Spice的下载地址

楼主(2012-10-02):
求PSpice的下载地址,谢谢

楼主:
谁知到呢?

网友A:
好像是和ORCAD绑一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和ORCAD绑一起的吧

对,不过老版本的也有分开的,cadence安装时也可以有选择的安装

网友C:
为何不一起装呢?
ps:你需要PS什么 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一起装呢?
ps:你需要PS什么 版本的?

不知道哎 最新的就好了
别太难破解的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过老版本的也有分开的,cadence安装时也可以有选择的安装

去官网看没找到下载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