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S9B96被锁,用LM flash programmer出现问题

楼主(2012-10-02):
LM3S9B96 JTAG口被锁住,用Flash Programmer也不能解锁或者擦除。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一次用Programmer擦除时,程序无响应,就直接断开了USB。再下载程序就出现错误,请遇到过同样问题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A:
JTAG被锁,可以解,在EEWORLD写过一个贴,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被锁,可以解,在EEWORLD写过一个贴,可以参考一下

是这个吗?
http://bbs.eeworld.com.cn/viewth ... p;page=1#pid1366817
用上面的方法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不能初始化0x000001。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315976-1-1.html
是这个,用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315976-1-1.html
是这个,用jlink

嗯。谢谢您。
手头没有Jlink仿真器,一直用的USB。。我再找找别的方法。

网友B:
我的9B95也出现问题,我用的MDK开发的,出现Core is locked-up!,现在没办法下载仿真了,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能解除,很是恼火,网上说的被锁的都是JLINK无法连接上的,而这个是可以连接上的,就是下载不了~查了一下,很多人说是flash被锁了,但是没有找到解锁方法,如果是STM32出现这个情况的话JLINK是直接有个可以直接解锁的选项的,但是LM3S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B95也出现问题,我用的MDK开发的,出现Core is locked-up!,现在没办法下载仿真了,试了好多方法都不 ...

遇到这样的问题真是磨练耐心,我的还可以用UART下载进去,但是Jtag调试不行。同求解~

网友C:
TI的M3就是有缺陷,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的M3就是有缺陷,唉

唉,锁住板子,麻烦死了。每次要先擦flash一遍,再拔掉USB口,再用异步传输的方式写进去。感觉不会再爱了。

网友(2013-05-11):
我的不知道是不是被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