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里有几个精密电阻为何串联使用呢

楼主(2012-10-02):
电压的差分放大正负端有4个, R5与R37  ,R6与R39。是为了提高精度?但这样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样做是因为有利于减少温度对其的影响吗(增大散热面?)。

网友A:
除了订做,能找到124k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订做,能找到124k的电阻吗?

0.1%的电阻确实是有124k这个规格的,但是我从来没买过这种,有没有现货当然也不知道.

网友:
降低每个电阻的耐压值,提高长时间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
我只是认为124K的电阻虽然有,但很多家貌似没有

网友:
主要是可以少买一种精密电阻,减少物料种类可以少很多麻烦事

网友:
主要是耐压问题,还有可靠性问题考虑。
我们电源行业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很有可能没有这种阻值,这样还可以减少误差。

网友B:
楼上的好像都想多了。。。
我当时看了春风的帖子,好像纯粹是因为手头有这些电阻。。。

楼主:
网上也大概了解一下,电阻的耐压都是在高电压下需要考虑的,1/4电阻在耗散功率达到要求的情况下耐压要求应该是可以工作在100V以下的吧。这个链接里有详细的讨论电阻耐压问题http://www.dzsc.com/dzbbs/20060628/200765213821593732.html

网友:
电阻,不是电容,动不动就是耐压,那天是不是要把莫老大的字母电容也搬上来啊,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好像都想多了。。。
我当时看了春风的帖子,好像纯粹是因为手头有这些电阻。。。 ...

春风有这样说过...

网友:
大家讨论电阻是津津有味啊

网友C(2012-12-05):
哪位大哥可以告诉我 R5 R37 R38 在电路中的作用呀 期待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位大哥可以告诉我 R5 R37 R38 在电路中的作用呀 期待 ……

这是组成差分放大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组成差分放大电路的一部分

   谢谢,我再去研究一下运放 。。。 上课在睡觉

网友:
拼凑需要的阻值,并不是什么组织的电阻都有而且好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