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驱车常用各种齿轮学名~~

楼主(2012-10-02):
各位是否有很多坏掉的四驱车或是别的小车,因为关键的齿轮坏掉而又不知道在哪里去找而浪费了很多精美的车模呢?这里奉献下小弟收集的常用的齿轮(具体的购买,自己上淘宝按着学名很容易找到的啦~~)

楼主:
有的部分齿轮有时候受力不是很均匀,而且受力比较大的地方适合选择铜质的齿轮。
另外要注意的几点:
1:大小一致的齿轮可能齿数不一致,根据计算需要选择
2:同样的齿轮,材料不一致耐损耗能力差别较大,也需要自己选择
3: 如有不全的地方希望大家补充,以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

楼主:
相关术语:
节面:虚拟之滚动圆筒(或锥)表面,其上可以代换不同轮齿。
节圆:节面之正剖面。
齿顶圆:齿端所构成之圆,在齿轮之正剖面。
齿根圆:齿间所构成之圆,在齿轮之正剖面。
齿高:分度圆圆与齿冠圆间之径向距离。
齿根:分度圆与齿根圆间之径向距离。
顶隙:某齿轮之齿根与搭配齿轮之齿冠间之距离。
齿面:在节面以外部份之齿面。
齿腹:在节面以内部份之齿面。
圆周齿厚(亦称齿厚):齿在分度圆上之厚度,它是弧长,不是直线长度。
齿距:在节圆上相邻两齿之距离。
侧隙:为齿轮圆周齿厚与配对之齿轮之齿间之差。 理论上侧隙应为零,但在实际上为克服制造上之误差及热胀的问题,防止运转时,配对的齿与齿间发生排挤,仍必须存在某程度之空隙。侧隙之调整可加大中心矩或在切削时多切除一部份。
周节(齿距)(p):齿宽度与齿间宽度,在节圆上量取。
径节(P):以英制为单位,即为节径上每吋之齿数。齿轮上之齿数不一定为整数,一般长取整数。

模数(m):分度圆直径除以齿数,采用SI公制。m=d/z,d以毫米为单位。节径通常以吋表示;故前面的状况模数为径节之倒数,不过所用之单位必须经过转换。
过渡曲线:轮齿与齿根圆连接过渡处的曲线(端面上看)。
小齿轮:任何相配齿轮之最小齿轮。较大之齿轮则称为齿轮。
传动比: 单位时间内,驱动(或输入)齿轮与被动齿轮(输出)之回转数比。
节点: 一对相配齿轮之节圆之相切点。
共切点:在节点处与节圆相切之线。
作用线: 相配齿轮外形在接触点之法线。
接触线: 相配齿轮外形接触点之轨迹。
压力角(α):齿轮上某个圆之共切线与通过齿接触点法线之交角。亦即作用线与共同切线之交角。通常取分度圆上的压力角为标准值,并称为分度圆压力角。
中心距(a):两轴之中心距离,以前例 a=(d1+d2)/2 。【未变位时的中心距】
基圆(Base circle):虚拟圆,渐开线的发生圆,决定了渐开线的形状。

网友A:
搞电子的,我学习了!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电子的,我学习了!顶起

主要是方便大家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科普不错

内齿轮~~

网友:
蜗杆的第三幅图应该是伞齿轮吧。

网友:
马克学习,凑齐字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齿轮~~

z这个是转子泵的 原理示意

网友:
如果不需要自己加工齿轮的话只要知道齿轮的 齿数,模数,厚度还有安装轴孔的尺寸就行了

网友C:
100px-Gear-kegelzahnrad那个已经是弧齿锥齿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px-Gear-kegelzahnrad那个已经是弧齿锥齿轮了吧

是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