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外部中断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10-02):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define key_clear_on() ((PIND & _BV(PD6))==0x00)
const unsigned char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display_num[3]={0,0,0};
void show()
{
        display_num[2]=count/100;
        display_num[1]=count%100/10;
        display_num[0]=count%10;
        if(display_num[2]==0)
        {
                display_num[2]=10;
                if(display_num[1]==0)
                        display_num[1]=10;
        }
        PORTA=dsy_code[display_num[2]];
        PORTB=dsy_code[display_num[1]];
        PORTC=dsy_code[display_num[0]];
}
int main(void)
{
        DDRA=0xff;PORTA=0xff;
        DDRB=0xff;PORTB=0xff;
        DDRC=0xff;PORTC=0xff;
        DDRD=0x00;PORTD=0xff;
        MCUCR=0x02;//INT0为下降沿触发
        GICR=0X40;//INT0中断使能
        SREG=0x80;//使能总中断
        while(1)
        {
        if(key_clear_on())
                count=0;
        show();
        }
}
ISR(INT0_vect)
{
        count++;
}
用proteus仿真时,数码管先显示是1,也就是说一开始仿真就进了一次中断。用的是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不像是ICCACR呢...........

网友A:
应在中断使能前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
怎么看都是G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在中断使能前清中断标志位

呵呵,加了GIFR=0x40时,仿真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