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机收到了,请问限位问题

楼主(2012-10-03):
收到02机器了,感觉很不错,计算机还没有准备好,试了一下手动,噪音很小,比起我以前的鹿原,绝对差别。

试用发现,手动移动xyz,触发限位时有声音报警,但是xyz仍然可以移动,不知是否正常?

因为太晚了,不能打电话咨询,哪位知道的,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动操作到限位时,不给你运动了,你如何退回到正常的位置?

我自己的一个小玩具级的雕刻机,自己折腾的限位,到限位自动跳掉,需要手工把开关开启,xy轴才能再次运动。

另:看到这么都02机,口水啊,哈哈哈,以后要是02带四轴了,估计价格就高了,想01折腾铝铁,四轴02折腾塑料等,极品啊

坐等3900

网友:
手动可以设置两种速度,比如正常400,按下ctrl键跑2000,像维宏一样,比较方便

网友(2013-08-25):
我前几个月进了台02机,前面用的都很好,但是最近经常雕到一半就停下来显示限位,xyz轴都在安全行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发现夹雕刻头电机的螺丝有点松,上紧后仍然不行。还有如何检查是哪个限位开关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