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视卡用的遥控器是什么编码格式的?

楼主(2012-10-03):
手头有一个以前电视卡用的遥控器,想把他用在遥控LED灯上面,可是不知道他的编码格式.
用COOLEDIT的声卡录制了一下,结果看到的只是:

下面的是单个的:

电视卡遥控器是这个样:

电视卡是很久以前用过的,型号不大清楚了,可能是BT848/878系列的.

网友:
这种遥控器多数使用的是HT6221裸片方案,你下载一下数据手册,按照里面时序解码即可。

楼主:
看了下HT6221的资料,好像不是这个编码的,HT6221的编码有起始码的,我解过电视的遥控器,能很明显的看出起始码,可这个电视卡的遥控器只是输出相同占空比的脉冲.不管我按哪个键都是这相同的占空比.
不知是不是载波不是38K的?我用的是邮购部的38K一体的接收管.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自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3868055-1-1.html

楼主:
把遥控器拆了.

用的是单片机EM78P156ELM

楼主:
遥控器原理图
我用网站的逻辑分析仪也没有看出是什么格式的.
想用别的芯片替换掉他的芯片.

网友:
78p176是义隆的单片机,OTP,可能是它自己写的一套协议,与常用的不一样。自己也拿个单片机模拟吧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