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CS引脚是否可以直接接地?

楼主(2012-10-03):
CS引脚是片选信号只有为0的时候才选择这个芯片。那我把他直接接地可以吗?

网友A:
最好不要直接接地,因为有些芯片是通过使能片选来启动时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直接接地,因为有些芯片是通过使能片选来启动时序的

哦,谢了

网友:
如还有其他控制引脚有些芯片是可以直接接地的,再通过其他的控制引脚去控制,如没有其他控制引脚就不要接地

网友:
根据情况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