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网络访问大华的硬盘录像机的内容

楼主(2012-10-03):
有谁接触过大华硬盘的录像机,  怎样设置动态域名解析   可以在外网访问录像机的东西  录像机已经接入了一个固定IP

网友A:
具体没用过,但是一般的都是通过浏览器直接可以访问了,接入固定IP,连域名解析也不用了,直接网页打开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用过,但是一般的都是通过浏览器直接可以访问了,接入固定IP,连域名解析也不用了,直接网页打开应该 ...

在内网可以这样   外网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内网可以这样   外网不太稳定

那这个就是网络速度的问题了,内网看的话,视频质量可以很高,外网访问估计就不要看高清了,帧率也可以设置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