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楼主(2012-10-03):
在ISE中调用spartan3e系列的DCMIP核,为什么locked一直不能稳定呢即没有输出,请教呀

网友A:
可能性太多,不可能猜出原因!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97574939/QQ/WinTemp/RichOle/%7D)[THT_(UBCGLY)7P%7D[P]%7DD.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97574939/QQ/WinTemp/RichOle/S6U)HXU%7DI4M%7DF6%7DIVUQ1Z40.jpg ,请问locked为什么不能输出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太多,不可能猜出原因!

请问是什么原因locked不能输出为1呢

网友A:
结构没看出问题,输入时钟频率是多少,有没有超范围(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建议烧入芯片看看有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没看出问题,输入时钟频率是多少,有没有超范围(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建议烧入芯片看看有没有输出 ...

下载到FPGA中可以输出1.
有一个问题就是软仿的时候复位首先置0时才能输出波形 ,下载到板子的时候需要将复位信号置1,否则出现时钟不对的问题

网友:
rst是高复位信号,复位拉高之后至少要保持三个输入时钟周期才能被拉低,否则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