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acopter无人飞机的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12-10-03):
目前用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eagle,orcad,都打不开啊

楼主:
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画的,但是这个无人飞机挺牛的

http://vicacopter.com/download.php

楼主:
最早以前的 好像是用了arm9+pic做的;现在的原理图也没打开;不知道用啥做的

网友:
我在ubuntu11.10下用geda中的gschem打开了

网友:
但是我没有PIC18F4580的sym,所以,我截图也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PIC18F4580的sym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18F4580的sym 是什么意思?

PIC18F4580的symbol

楼主:
所有的原理图和pcb

网友:
这个东西挺好

楼主:
有打算一起研究这个的吗?

网友:
在ubuntu下安装gEDA,就可以看他的原理图了
A.gEDA的安装和设置:
1.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geda
sudo apt-get install extra-xdg-menus geda-gattrib geda-gsymcheck
sudo apt-get install geda-examples geda-utils gerbv pcb

2.设置:
http://wiki.ubuntu.org.cn/Ubuntu ... ware/Electronics/zh
3.使用:
http://www.linuxfocus.org/ChineseGB/December2004/article355.shtml

楼主:
似乎是用了三个单片机都是 microchip的pic单片机;但是单片机那个符号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似乎是用了三个单片机都是 microchip的pic单片机;但是单片机那个符号没有显示出来 ...

我下载了,打开了也是那个样子,本来想截图,但是符号不完整,截图无意义,就没弄,另外我没用过PIC系列的微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打开了也是那个样子,本来想截图,但是符号不完整,截图无意义,就没弄,另外我没用过PIC系列 ...

可以显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示啊

我的没有PIC系列微控制器的symb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PIC系列微控制器的symbol

他的那个doc文件下,不是有三个sym文件么,考到对应的目录就行了。
我拷贝到了:
/usr/share/gEDA/sym/74
里面,要用sudo命令进行拷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的那个doc文件下,不是有三个sym文件么,考到对应的目录就行了。
我拷贝到了:
/usr/share/gEDA/sym/74 ...

哦,这些你是从那里下载的?我没下载到,我的geda直接在ubuntu的软件中心装的,所以比较悲剧,比较老,如果是新版本有的化,可能要更新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些你是从那里下载的?我没下载到,我的geda直接在ubuntu的软件中心装的,所以比较悲剧,比较老,如 ...

不是这个意思。vicacopter下的源文件里面不是有电路图和板图的文件么,不是在doc那个文件夹下么,doc文件夹下,对应的不是也三个pic单片机的文件么,拷一下就行了。
本来geda按照文档能设置的,可是,我按照他们的提示,就是找不到设置文件。所以只能将这三个sym文件放到74文件夹下了,尽管他不是74系列的器件

楼主:
这个单片机 没有找到啊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highlight=uav

以前这个兄弟发过这个图 --caolong

网友:
受用啊,谢谢了。

楼主:
没有兄弟要研究这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