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才是真正的音频格式,MP3 FLAC只是压缩方式,对吗?

楼主(2012-10-03):
WAV才是真正的音频格式,MP3 FLAC只是压缩方式
可以说WAV是没有将音乐经过压缩,也就是零压缩率的压缩方式?
WAV按照一定的取样率将声音录制下来,通过MP3和FLAC APE等的压缩方式,也可以说是编码方式,转换成另外一种数据?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是的WAV没有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WAV没有压缩

HI-FI 是针对硬件和体验而言的  无损是针对软件而言的,是吧?

网友:
真正的音频应该是模拟音频才能够100%的保留原始的信息,也就是磁带等模拟记录介质;只要是数字音频,都经过的采样量化等等环节,多少都有损失,只不过还原效果有好有差。FLAC也是无损压缩格式,和wav效果可以相媲美,但是体积只有WAV的一半左右

网友B:
正式来讲,WAV是封装格式,WAV文件也可以放压缩音轨,而MP3/FLAC除了定义压缩方式,也定义了封装格式。
真正的音频格式是PCM(又可细分为LPCM/ADPCM等),PDM(也叫Sigma-Delta,DSD)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式来讲,WAV是封装格式,WAV文件也可以放压缩音轨,而MP3/FLAC除了定义压缩方式,也定义了封装格式。
真 ...

5楼的回答很不错,又学到了,原来真的还没在意那么些格式

网友:
某种意义上,声音是模拟量,电脑只能处理数字量,所以任何数字音频格式都是经过编码过的,否则无法表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式来讲,WAV是封装格式,WAV文件也可以放压缩音轨,而MP3/FLAC除了定义压缩方式,也定义了封装格式。
真 ...

那正版的CD碟一般以怎样的格式来存储音频文件了?会以WAV格式,保留原始音频的所有数据,还是以FLAC和APE来减小音频文件的数据占用空间

网友:
普通的CD直接抓轨就是1411kbps的wav.....我电脑里有首歌,据说是母带版本的是9216kbps的wav.........

楼主:
那还想问一个问题 一般的正版碟的视频文件会以什么格式来存储?音频文件是WMV,那视频文件就是WMA?还是大家所说的高清格式MP4?

PS:从来没有买过正版碟子

网友:
WAVE是一种文件格式,数据不压缩;
flac是无损压缩;
MP3是有损压缩,牺牲了高频;跟傅立叶变换的的原理差不多;
正版碟的视频文件标准很多;但不是WMA MP4 除非是你自己刻的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想问一个问题 一般的正版碟的视频文件会以什么格式来存储?音频文件是WMV,那视频文件就是WMA?还是大 ...

wmv是微软的视频格式,wma是微软的音频格式。wma可以说跟mp3是一类的东西。两者和wav不是一类东西。

CD碟就是44100Hz 立体声 16bit采样的PCM数据,是纯轨道记录的,也就是说CD光盘上并没有所谓的音频文件。电脑光驱放入CD碟,在资源管理器中看到的cda文件只是索引,指明该曲的起始轨道位置等信息(所以想拷贝CD到硬盘上的话需要抓轨)。CD数据并不等于wav格式,只是在PCM层面是相同的。

DVD碟用的视频格式是MPEG2,音频格式可以是MP2,AC3,DTS等多种,是封装在vob格式文件里的。(PS一句,如果你想拷贝DVD碟到硬盘上的话,直接复制里面的文件就可以了,这个和CD是不同的)

蓝光貌似是H.264格式

多媒体文件存储一般有封装的概念,音视频有多种压缩方式,同时一个文件(或一张光盘)根据需要可能要包含多个音频轨(比如多语言的),可能保护字幕轨道,甚至可能保护多个视频轨道(比如多角度的,但我真心没见过这种碟子)。

封装对于所有的数据均视作“数据流”,称为通道,每个通道有自己的属性,指明如何解释通道内的数据。甚至一个通道内还可以将另一组通道集合视为数据流而包含进去,依次包含下去。

可以这样表示

光盘
+- 视频通道0 (另外记录有 编码方式,解析度等视频参数...)
|   +- 视频数据流
+- 音频通道0 (英文对白,另外记录有 编码方式,比特率,采样率等)
|   +- 声道1 (左声道数据流)
|   +- 声道2 (右声道数据流)
|   等等...
+- 音频通道1 (中文对白,另外记录有 编码方式,比特率,采样率等)
|   +- 声道1 (左声道数据流)
|   +- 声道2 (右声道数据流)
|   等等...
+- 字幕通道0 (英文)
|   +- 字幕数据
+-  字幕通道1 (中文)
    +- 字幕数据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MKV文件,这是个很好的封装格式,是个很好的例子。

------------------
修改原因:改几个错字

网友C:
解码无损不需要硬件支持吗?那只要开发个安卓软件,是不是所有的安卓手机都能听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码无损不需要硬件支持吗?那只要开发个安卓软件,是不是所有的安卓手机都能听无损?

无损并不代表没压缩,并不代表所有的压缩都能软解,但以现在安卓机的运算能力软解任何音频格式都是小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正版的CD碟一般以怎样的格式来存储音频文件了?会以WAV格式,保留原始音频的所有数据,还是以FLAC和APE ...

盗版CD是硬拷贝,记录格式和正版CD是一样的。CD的记录格式其实很复杂,包括PCM编码,EFM编码,CIRC编码,子信道编码等,比WAV复杂多了,电脑抓取软件生成的WAV文件仅仅是保存了CD中的PCM数据而已。

网友:
WAV就是最原始抓到的音频数据,没有任何压缩。MP3是MPEG1里面的一部分,MPEG1是用在视频压缩的一套算法,广泛用在VCD上面,而里面对声音的压缩算法很优秀,也就是MP3,一直在用。FLAC是一种无损压缩技术,压缩后一般为原来体积的一半左右,相比较,MP3是有损压缩。最有一个问题是像你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