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剃须刀的电子开关

楼主(2012-10-03):
原理图是我修理剃须刀是画下来的,发给大家参考

网友:
重新传资料。

网友:
替楼主传个截图

网友:
   谁有意DIY??

网友A:
J1.2.3分别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2.3分别是什么呢?

j1 电源
j2 微动开关
j3 直流马达

网友:
双稳态电路

网友:
不错,设计很巧妙。

网友:
不错,好像管子电流小了些

网友A:
不太懂。
开的时候貌似是这样的:J2按下,C2上的电压加在Q2的基极,Q2导通,电流由J1的1脚经R2,R5,Q2到地,Q1导通,给Q2,Q3基极供电,Q3导通,马达转动。
关是如何实现的,不太明白。

网友:
适合驱动电机或者对电压不敏感的器件,三极管的上的压降有点大,换成MOS管就更好了,可以用在单片机系统上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
开的时候貌似是这样的:J2按下,C2上的电压加在Q2的基极,Q2导通,电流由J1的1脚经R2,R5,Q2到地, ...

关的时候,C2充电给Q2的基极提供通路,把基极的点位拉到0V。使Q2截止,于是Q1页跟着截止。

网友: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看出来是双稳态电路?     个人认为就是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