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LGT支持SWD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用ST的STLINK....

楼主(2012-10-03):
我看到LGT支持SWD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用ST的STLINK作为调试工具

网友A:
此SWD非彼SWD……

网友B:
内核都不一样,估计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核都不一样,估计不能使用。

STLINK支持SW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SWD非彼SWD……

俺太肤浅了~~下次多多研究,看来非买个仿真器不可

网友:
swd  是一个接口,但是不同厂家内核不一样,里面控制不一样的,肯定不能通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另外谁能推荐一个 带电压比较器的MCU, ROM的大小在16KB为好,工作电压5V,越便宜越好,刚刚看了LGT,还行,但是工作电压低了,3.3V,但是我的外围器件都是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LINK支持SWD...

你要看的是STLINK是否支持LGT。而不是SW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的是STLINK是否支持LGT。而不是SWD。

网友:
swd接口协议不是统一标准的吗

网友:
应该不通用吧。通用的话,也不会出新的工具了。

网友:
叫法一样,协议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