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还是网口做数据采集好?

楼主(2012-10-04):
数据采集,速度要快,实时要高,用网口靠谱吗?实时对FPGA读写数据那种

网友A:
网卡是可以的
不要经过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是可以的
不要经过交换机

您有做过吗?有没有例程参考一下?我用ALTERA 的

网友B:
多块呀?要配千兆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块呀?要配千兆网?

就是因为FPGA的NIOSII运算慢,所以用PC代替高速运算再发送到FPGA,要高速读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做过吗?有没有例程参考一下?我用ALTERA 的

公司做过的产品中有用网口采集数据的,但代码我不能给你参考。除非你与公司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FPGA的NIOSII运算慢,所以用PC代替高速运算再发送到FPGA,要高速读写。 ...

早听说nios是鸡l肋

网友:
USB2速度最快45MB/s,百M网最快10MB/s,千M网最快85MB/s,根据情况了。不过千M网接口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