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02机,请问mach3中如何开关主轴

楼主(2012-10-04):
正在试用02机,没有用过mach3,导入的是论坛的mach3的02机配置文件。目前xyz3个方向都可以移动了。通过mach3界面如何控制主轴,主轴可否调速吗?

另外:附带的对刀块的高度是多少,看了一个资料,好像使用论坛上提供的对刀功能。需要把对刀块的高度输入到mach3中。

第一次使用mach3,会遇到很多问题,恳请帮助,谢谢!

楼主:
我现在的现象是,用手动,主轴转动,把选择开关打到电脑,按照你上述的操作,主轴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现象是,用手动,主轴转动,把选择开关打到电脑,按照你上述的操作,主轴不转。 ...

建议: 导入这里的配置文件: 导入这里的配置文件.

一个个人经验: 如果还是不行直接电话给老大.和技术支持可能来的快多了.  再后面写在这里....

网友:
有的MACH3的数值输入得用软件的软键盘输入。直接键盘输入好像无效、另外配置文件一定要正确。

楼主:
已经联系峰兄了。因为是放假,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因为自己没用过mach,看看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峰兄在放假,明天看过图纸后回复我。峰兄听了描述后,需要看看图纸。

我用的是论坛的02机的配置文件,按峰兄的指导操作,主轴仍然不转。测试并口电缆,主轴控制输出有不到5v的电压输出。目前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正在熟悉机器的其他部分。

另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在设置的电机控制里,设置的f值,实际在用g码雕刻的时候,好像不起作用。

我以前用的是鹿源的雕刻机,用的是kcam4,很多东西还对不上,不太理解。因为以前的机器慢。是不是用mach的时候,f值是用artcam中的刀路生成时设置的,mach里的f值只是用来控制手动的。哪位朋友能告诉一下。

楼主:
我只是用万用表测量了并口16针的信号,如果不启动主轴的话,输出是0v,点击启动主轴F5,万用表显示的是不到5v,具体数字忘了,好像在4.5v左右。按照峰兄的指导,手动控制主轴s10000 M3,启动按钮是黄色边缘的闪烁,但是主轴不转的。

楼主:
是的,我在上面的帖子里提到了,选择开关打在手动,用雕刻机面板控制主轴正常。打在电脑,用mach无法控制。配置文件是论坛的02机的。用了峰兄给的G码是s10000 m3,在手动编程界面,只要运行代码,那个启动主轴的按钮边缘就是黄色闪烁,然后下面的输入框里显示的也是10000.但是主轴不转。

我测试并口16针,测试的是连接雕刻机这边的端口。目的是判断启动主轴时信号是否输出到雕刻机。根据这个判断,至少到数据线的输出端,这个启动信号是有的。

另外用mach里的控制,xyz都正常。只是主轴不转。

楼主:
我就是按照上面操作的了。点击”主轴正转F5“按钮,黄色闪动,只是主轴不转,再按一下,黄色闪烁消失。用的是台式机。唯一和平常不同的就是用的是pci 的并口卡。我一开始也是担心并口卡是否没有输出主轴控制信号,才测试的主轴控制输出,针脚定义就是按论坛里提供的查的,和刚才莫大贴出的引脚图一样。

只是主轴不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谢谢莫大了。这么晚了,辛苦了。我明天先换台计算机试试。

楼主:
感谢莫大,换了台计算机。主板集成并口。故障消失了。

原先的计算机是q6600,xp,4G ram,主板没有集成并口,于是插上一块电子市场常见的pci接口的并口卡。打印等功能都正常。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现在用dell 755,win7 2G,主板集成并口。目前看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