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320x240 TFT HX8347 显示颜色失真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04):
手头有个主控是hx8347的320x240的TFT屏,用Image2lcd软件将BMP格式的图片取模之后送给TFT显示,结果能够显示出来,但是颜色失真,见下图,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弄了好久都没有解决,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我还没有注意到的,到神坛来找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求解下。

失真的图中,颜色不对,而且头发轮廓边上都有绿色的边边

显示图片如下

原图如下

网友A:
默认似乎是BGR格式输出,尝试将BGR换成RGB。以及数据的高低位。

网友B:
貌似你的数据显示错位,你的最后一行没有显示全。保证数据从开头到结尾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似乎是BGR格式输出,尝试将BGR换成RGB。以及数据的高低位。

回 Rapido

我将BGR换成RGB之后显示如下:

我先将BGR换成RGB并把数据高地位交换之后显示如下:

问题还是在,会不会是我取模的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是初始化问题,是不是垂直滚动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的数据显示错位,你的最后一行没有显示全。保证数据从开头到结尾显示。 ...

回 Eric2013:

数据显示应该没有错位的,我试过将指针前后偏移±1的,-1会偏蓝色,+1跟原图显示差不多

网友C:
你的屏驱动IC和我的一啊!刚看宛这个屏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屏驱动IC和我的一啊!刚看宛这个屏的资料!

回 xfdr:

呵呵,那刚好啊,你有用取模软件取模彩图送TFT显示没有?有出现我这样的情况没有呢?
我的初始化没有开垂直滚动功能。
初始化代码见附件。

楼主:
问题已解决,硬件问题。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D:
呵呵,我其实也觉得应该是数据线连接的问题!你是不是杜邦线的啊?来晚了,不过已经解决了,那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其实也觉得应该是数据线连接的问题!你是不是杜邦线的啊?来晚了,不过已经解决了,那更好! ...

不是杜邦线,板子是别人画的,太相信别人了,就一直没有检查硬件错误,纠结自己的软件问题了,看了PCB文件之后,才知道人家数据线IO顺序搞错了。

还是要谢谢你的参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