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楼主(2012-10-04):
在使用网蜂的教程的时候,实用的软件是IAR7.6.测试per_test程序(网蜂提供的程序)的时候老是提示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靠,找到问题了~~~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下,大致有这么几种原因:
1、堆栈设置过小,在project--》option里面设置下stack的大小就可以了
2、仿真器和硬件连接有问题(比如灰排线过长,我的就是这个问媒)
3、硬件供电电压过低或是不正常
4、在option里面没有选择debug这一项,直接勾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果子

擦,这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