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复位或者上电使能的阻容延时电路为什么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12-10-04):
一个电容串一个电阻,用做单片机的RST端的上电复位电路想必只要是搞单片机的都用过,也有很多人用这个电路连接数字逻辑芯片的OE引脚,用来做系统上电时的禁止输出延时。但有个问题,在掉电时,由于电容上有电荷,经过电阻放电必然产生一个负压,而这个负压也就会加到其后的数字芯片引脚,而通常,芯片引脚输入的负电压不得低于-0.5V,这个掉电所产生的负电压是否有可能会损坏芯片呢?我们又怎样去控制这个负压,不让他低于-0.5V?
数字逻辑芯片的输入端都有一个钳位二极管,假如说是这个钳位二极管起了作用,那它的正向导通电流最大是多少,这个大小是否就是资料上给的Iik或者Iok?我看一般都有20mA。

网友:
为什么RC经过电阻放电会产生负电压?

楼主:
上电时,电容充电,电流方向是从电容的负端流量GND。当掉电时,电容放电,电流方向是从GND流向电容的负端。电流经过10k欧电阻时,依据电流方向就可以判断出接RST或者OE端的相对于GND的电压是正还是负。

网友:
这个都没有放电回路,何来负电压。

网友:
电容是储能元件,系统掉电没有放电通路

楼主:
3.3V电源还接了其他元件撒,这就是放电回路,不知道我这回画清楚没,大家还有没有问题。试想想,如果没有放电回路,除了第一次系统上电,以后岂不是每次上电,电容就不需要充电了,那还怎么去实现延时功能?

网友:
电容总会有漏电吧,撸住这个图有问题,电源和地短接是何意

网友:
R6并个二极管啦!

楼主:
R6并个二极管确实是正解,但是我并1N4148,在掉电时,电压也有一会是-0.5V多啊,能否把这个电压的绝对值在减小些?

网友:
那就并个肖特基管。0.2V

网友(2014-09-21):
研究的很深啊,楼主

网友:
R并联二极管实际上是将电压钳位在了二极管的压降上,楼主为什么不给电容并联个二极管呢,给电容一个放电的回路。

网友:
太深奥!待大侠详解!!!

网友:
0-5V的三角波经过容量合适的电容后波形就会在0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