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04):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充电电路,做实验。电路图见附件。

我在C点输入15V。可是绿灯闪,查了一下,短路了。15V只有2点几V。

为什么会这样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
从电路上看,电池电压高了之后9013会导通,所以会有类似于"短路"的现象.
C点是不能直接输入15V的,应当串联电阻后再接

网友:
太RZ了吧,这电路

网友:
直接由9013到地了,

网友:
电源要是够牛烧的就是9013了

网友:
并联稳压,电路没什么大问题。
直接上220V,把电池开路,调节电位器至输出电压约2.8V即可。

楼主:
我明白了。

网友:
1.   用阻容降压从市电取电,极不安全。电死人不负责!!
2.   在C点加入15V,B点=15-0.7*3=13V,假设RP位于中间,则9013的Vbe>0.7V→VT导通→15V电源过载→电压下降→VT截止→15V电源恢复→VT导通→重复。  当VT不工作在导通状态,绿灯亮。    估计你的15V来自开关电源,如果多试几分钟9013会烧毁。
3.   实际上由于阻容降压电路是恒流特性,不接电池的时候,VT充当稳压管的角色。此时绿灯亮,调节RP可以调节输出电压UB。
4.   接上电池,如果电池电压高于UB,则绿灯灭,红灯亮。表示电池已满。
5.   接上电池,如果内阻很小,则VT截止,电流通过VD5--VD7对电池充电。

楼主:
说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这电路那个阻容和三极管组成一个可调并联稳压,你在C点直接直流的话三极管一定烧,至少得串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