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用过的D/A 转换芯片的速度最快可以达到多少啊。。

楼主(2012-10-04):
以前用的D/A视频合成片子速度27MHz都可以,想弄一片高速的D/A挂在FPGA上,不晓得最快的可以跑到多快啊?

网友A:
速度快有1.5G的DAC,
如果只是视频用,有高清专用的视频DAC

网友B:
我只用过clk~165MHz的并行DA

网友C:
经常用500Msps~1Gs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有1.5G的DAC,
如果只是视频用,有高清专用的视频DAC

这个1.5G都应用在哪里啊。。。这么快的速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clk~165MHz的并行DA

哎哟,这个速度正好适合我,您用的是哪个片子啊。。。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用500Msps~1Gsps的...

1G的速度也是挺快的了。。。

网友:
ti dac90x这个系列有很多别家公司的pintopin的片子,不怕断货缺货!

网友:
dac5672

这个不错,双通道275M 14位

价格也便宜

网友D:
便宜是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是相对的

怎么讲啊,想弄块片子练练手,在后期的项目中用用…

网友:
看你用途, 高速的片子很多, AD9739//DAC5670/MAX5882/MAX5879

网友:
高速DAC是不是都是电流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