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Arduino达人请进~关于四轴飞控&传感器调试问题

楼主(2012-10-04):
我是想用arduino+10dof传感器搭mwc飞控实现微型四轴。。但是传感器一直读数有问题。
传感器是tb上的10dof  L3G4200D ADXL345 HMC5883L BMP085

打开的传感器是  #define GY_80           // Chinese 10 DOF with  L3G4200D ADXL345 HMC5883L BMP085, LLC
也试过单独打开传感器   #define L3G4200D    #define ADXL345    #define BMP085         #define HMC5883
但是读数都不全

请看传感器图
情况是这样,左下方的3个传感器有些方向缺少数据,显示为零。
右上方 遥控器5,6通道有读数,1——4通道没有读数,并且有些通道数据会乱跳。。
程序里面的模型有时候能旋转有时候不行。。
希望能帮我分析下原因,谢谢~

ps:看到模型论坛里面也有人跟我一样的问题,希望能在阿莫这个技术论坛得到帮助并解决,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咦,这是最新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这是最新版的吗

是的。。而且我发现不同版本固件读出来的信号还问题会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我发现不同版本固件读出来的信号还问题会不一样。。

你试试2.0的  我用2.0的读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2.0的  我用2.0的读数正常

问题解决了,不过新问题出来了。。解锁飞控空心杯电机会转,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过新问题出来了。。解锁飞控空心杯电机会转,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

烧写 bootloader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关于解锁电机是否转的,你可以找一下。学校机器卡的不行,不能给你找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过新问题出来了。。解锁飞控空心杯电机会转,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

#define MINTHROTTLE 1150  中的1150改小,比如1100,能保证解锁后电机是静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2.0的  我用2.0的读数正常

请问DIY一个四轴,一定要用这软件调试飞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过新问题出来了。。解锁飞控空心杯电机会转,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

解锁电机不转
要调那个#define MOTOR_STO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DIY一个四轴,一定要用这软件调试飞控吗?

不是啊
飞控代码有很多种的 MWC只是其中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电机不转
要调那个#define MOTOR_STOP

那个试过不行。。后来用了个1.8 brush版本解决了。有刷电机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MINTHROTTLE 1150  中的1150改小,比如1100,能保证解锁后电机是静止的

那个试过不行。。后来用了个1.8 brush版本解决了。有刷电机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