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啊!!!

楼主(2012-10-05):
我用AVR-GCC编译程序,老是出现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哇,在线等!!!!!谢谢大侠

老是出现\M16-GCC例程\lcd12864/main.c:1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CD_Init'
可是我已将包含了#include "lcd12864.h"

下面lcd12864.h文件
#ifndef _LCD12864_H_
#define _LCD12864_H_

#include <avr/io.h>
#define LCD12864_CS  PORTA=(1<<7)
#define LCD12864_SID PORTA=(1<<6)
#define LCD12864_SCK PORTA=(1<<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LCD_Init(void);//液晶初始化
uchar LCD_ReceiveByte(void);
void LCD_CheckBusy(void);//判断液晶是否忙
void LCD_WriteCommand(uchar Cbyte);//写指令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byte);//写数据
uchar LCD_ReadData(void);

void LCD_DisplayChinese(uchar Addr,uchar *p);//显示中文或字符串
void LCD_DisplayNumber(uchar Addr,int num);//显示数字
void LCD_DisplayCLR(void);          //(开机消除噪点)

#endif

难道是Makfile没有包含.C文件?有人知道怎么弄嘛?
这样写对不对啊?

# Target file name (without extension).
TARGET = main

# Object files directory
#     To put object files in current directory, use a dot (.), do NOT make
#     this an empty or blank macro!
OBJDIR = .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SRC = $(TARGET).c
SRC = lcd12864.c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CPPSRC =

# List Assembler source files here.
#     Make them always end in a capital .S.  Files ending in a lowercase .s
#     will not be considered source files but generated files (assembler
#     output from the compiler), and will be deleted upon "make clean"!
#     Even though the DOS/Win* filesystem matches both .s and .S the same,
#     it will preserve the spelling of the filenames, and gcc itself does
#     care about how the name is spelled on its command-line.
ASRC =

# Optimization level, can be [0, 1, 2, 3, s].

网友A:
加个extern试试

网友:
建义直接把整个工程上传(当然了,可以把一些认为是重要文件去掉

楼主:
加个extern试试
加过也试过,不行啊

网友:
不要用中文路径

楼主:
我是新手,不知道这里对不对
#define LCD12864_CS  PORTA=(1<<7)
#define LCD12864_SID PORTA=(1<<6)
#define LCD12864_SCK PORTA=(1<<5)

网友B:
在main.c里写个#include "LCD12864.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ain.c里写个#include "LCD12864.C"试试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extern试试

加过也试过,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中文路径                                                                                       ...

好的,马上试试

网友:
文件名换小写的,大写的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不知道这里对不对
#define LCD12864_CS  PORTA=(1

应改成PORTA|=(1<<7);
不然按你的操作,每操作一个引脚会置零另外的引脚。
如果你想让avr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应该这样定义
#define LCD1286_CS_1 PORTA|=(1<<PA7);
#define LCD1286_CS_0 PORTA&=~(1<<PA7)‘

网友:
把H文件改成小写.h试试,还有Makefile里
SRC = $(TARGET).c
SRC = lcd12864.c
改成SRC = $(TARGET).c lcd12864.c
或者
SRC = $(TARGET).c
SRC+ = lcd1286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