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中BUCK后面的电容大小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2-10-05):
这个图是AVR官方设计的充电器里的,图中C12的大小不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哦。没有研究过。

网友:
C12的取值和输出电流及最大纹波电压有关。

楼主: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计算公式吗

在网上找下吧,电源方面的

网友:
电池本身就是大电容。这个电容只有保证不放电池时电路稳定即可。

网友:
电容取值,几个因素找最恶劣的情况。
1,电容允许的最大纹波能力,不能损害。
2,电容发热量,与寿命有关。
3,输出纹波,与电容ESR,容量有关。
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
记得好像在哪里看到过,那个取值据不同应用来的,民用级 工业级 军品 电容值依次变大 ,还得看输出的纹波大小吧,满足需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