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转5v,除了用光耦,还有什么号的方案

楼主(2012-10-05):
测量15V的脉冲宽度(10K以下),用低速光耦不理想(低速精度不够,一致性不好,高速体积大)。  不用隔离,有什么方案啊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运放吧,看带宽够不够,电流不是太大就可以

网友:
2楼正解。不用隔离的话。LZ想得太多??----搞2个紧密电阻足矣

网友:
低频使用电阻到时可以,既然可以去光耦,那么驱动能力也足够。不过我很奇怪,低速光耦,10K以下的信号,什么叫精度不够?开关型的光耦精度你指的是什么?难道有的时候,输出端点评不能跟随输入端变化而变化?

楼主:
光耦的响应时间有点差别,一致性不好,有些可以,有些误差大

网友:
不懂Lz在说什么?是有延时吗?

网友:
三极管呗。
两路电源解决。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A:
电阻分压了、三极管、MOS管好像都可以的说。

想不通国人为毛爱用光藕,大部份还把二个地连在一起的在用。好像不用光藕就显得没档次似的。

网友B:
输入----->电阻-------------------------------------->5V MCU IO
                       |            |
                   电阻    4.7V稳压二极管
                     |           |
                    GND       GN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了、三极管、MOS管好像都可以的说。

一直有个疑问吗,光耦的二个地连在一起,能起到隔离的作用吗 ?

网友D:
TTL元件,可支持15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疑问吗,光耦的二个地连在一起,能起到隔离的作用吗 ?

地没有隔离(两上地会相互干扰),不同的只是电源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阻-------------------------------------->5V MCU IO
                       |            | ...

用电阻分压简单方便,但波形上升速度则与输入负载与输出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TTL元件,可支持15V输入

是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阻分压简单方便,但波形上升速度则与输入负载与输出关系很大

波形上升速度?再接一个小电容就解决!那不是问题,那个稳压二极管不能少的 而且一定要比MCU的IO电平少那么0.几V

第一个电阻应该用2个电阻代替,计算好分压电阻值和评估二极管的功率,设计好了 假定你不小心输入了一个50V的电压,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输入------------>电阻--------------------------------------------------->5V MCU IO
          |---------电容----------|            |            |
                                                电阻    4.7V稳压二极管
                                                  |           |
                                                GND       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阻--------------------------------------------------->5V MCU IO
          |------ ...

加速电容,小心出现过冲,要想隔离就用光电元件,慢速度的不行,就用高速的

要是降成本,实在的就是用个三极管(或者是MOSFET)转换一下,在地之间接上个电感或才是磁珠进行隔离

网友:
三极管也可以啊

网友:
ULN2003 果断加一个 开漏输出 想接几伏接几伏

网友:
我一般都是反接二极管加上接电阻到5V

网友:
用比较器是相对完美的方案。
这样触发电压可调还可以整形。比较器是开漏输出的,输出接个上拉电阻到单片机电源就完事了。
如果需要隔离,在比较器后跟一级6N137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