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仪表线圈的原理问题

楼主(2012-10-05):
找到一个动圈式的仪表芯(就是那种十字线圈的仪表芯),但网上找到的资料说的不是很详细,有的设计过的高手指导指导,有两组线圈,如果直接接电的话可以让表转动,但最多只能180度,到不了270度,但网上的资料说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但什么原理不太清楚哦!谢谢关注的人

网友:
不是磁电原理么???????能90度就很不错了,还270?

楼主:
两个线圈一起接电源,就可以实现180度,但网上的资料说可以到270度,不知道怎么搞的,主要是线圈什么原理不懂呢网上的资料也不详细,就想问一下又做的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