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安卓手机,装GPS PLUS V1.1.7软件,玩手持GPS定位和导航

楼主(2012-10-05):
《用安卓手机,装GPS TEST PLUS V1.1.7汉化版软件,玩手持GPS定位和导航》

使用安卓手机有一段时间了,对安卓手机大量开放的应用软件感兴趣。
特别是安卓手机内置的GPS模块,更是感兴趣,从网上下载了数个安卓GPS软件,
感觉还是GPS TEST PLUS V1.1.7汉化版软件,比较好用。
可以下载应用在安卓手机的GPS TEST PLUS V1.1.7汉化版软件。

楼主:
标称定位精度达到了2米(小号的数字是小数点后的)

楼主:
在GPS定位状态下的经纬度数据,提供的数据分辨率够细致的,

楼主:
定位状态下的速度、高度、运动方向的数据

楼主:
定位状态下的各种时间数据,
观察了一下,本地时间有可能慢半秒,是手机的处理器的问题。

哟!“十一”在家呆着没事做,到公园玩GPS定位及导航体验活动。

楼主:
我在这里采集定位数据,
坐在湖边的一条长椅上,西边天际能看到一抹晚霞

楼主:
点击手机的菜单键,在GPS PLUS软件界面下端弹出,小的界面,
选择[导航]键,进入导航功能

楼主:
显示当前位置到目的地(BOEDT南门)的直线距离为22.5公里,
在运动状态下,红色箭头指示的是目标的真实方向。

在界面的下端,有4个功能键,
人+旗子:保存当前定位数据
箭头:指示的是目的地真实方向
笔和纸:编辑当前激活状态的目的地数据
时钟:已保存的历史定位数据(最多12个)

楼主:
点击:人和旗子键,进入保存当前定位数据
名称和注释,可以输入你认为方便记忆的中文名
最后要点击绿色的√,完成数据的保存

楼主:
如何把谷歌地球上查找到的目的地址的经纬度数据,保存到GPS PLUS中:

进入到下面界面,修改经度数据和纬度数据,注意数据格式是:小数度
点击绿色的√,保存数据

楼主:
用手机短信,分享我的定位数据给好友
假设:我需要紧急救助,但又说不清楚在什么地理位置,只好将GPS定位数据,告诉他人救援我。

方法是:
点击菜单键,选择[分享]

楼主:
选择一个能发短信的安卓软件,用[来电通]也行,

楼主:
输入接收人的手机号后,点击发送,手机号是瞎写的,如有巧合,请多包涵。
我当前的定位数据,通过短信发送到他人了,等待好友的救援。
好友可以将我发送的定位数据,输入到他的GPS手机上,利用方向与距离导航来找到我,误差就在几米远。
用华为C8500采集的GPS定位数据,导入到谷歌地球中,显示的位置及高度,非常准确。

市面上,淘汰了不少的华为C8500,100元到200元有的是,内置的GPS模块信号还行,装个软件,就可以玩手持GPS了,出门在外绝对知道家在那个方向。

下载地址链接:
http://apk.sdapk.com/rscenter.php?mod=view&itemid=5967

GPS测试仪汉化版 GPS Test Plus v1.1.7软件的不足之处:
只能保留12个定位数据,数量太少。
保留新的定位数据,会删除前面的数据,
在编辑状态下,会删除全部保留的定位数据,操作要注意,防止找不到家的数据丢了。

请会安卓软件编程的高手继续完善本软件:
增加保留的定位数据个数,100个不多。
可锁定住某些定位数据,防止删除,10个到20个。
增加他人发来的短信定位数据,快速导入到我的手机中保留。

网友:
看着好像还不错,顺便把软件传上来唄

网友:
玩轨迹的话, 介绍个软件 GPS2Googleearth

网友:
只能得到经纬度信息,不能显示到地图上。不过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手机搜到卫星了,但连接非常慢,需要等二十多分钟,这是咋回事啊,你的是这样吗?也太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