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上装个摄像头,usb的好还是cmos的好

楼主(2012-10-05):
飞行器上装个摄像头,usb的好还是cmos的好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

网友:
额,这个问题我想最佳答案是带有USB接口的CMOS最好,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
这个问题就好比,今天吃饭好还是吃汉堡好?

网友:
今天吃 晚饭 好还是吃 汉堡 好?

网友:
这个问题是今晚吃饭好,还是用筷子好

楼主:
我错了,改正下,是那种需要自己diy的那种ov系列的,还是usb系列的好

网友:
usb不是要接电脑?电脑上飞行器?

网友:
LZ能问这个问题,估计。。。没一个好

网友:
楼主应该考虑以什么样的形式传输数据,可以直接将拍到的视频存sd卡,这种淘宝有卖,几十元。也可以无线传输,飞行器用FVP(忘记名字了),接收那边用电视或用采集卡转电脑看

网友:
USB摄像头+无线路由器TPLINK 703n

网友:
USB是接口名称  COMS是传感器名称。。。

好比今天晚上用筷子吃饭好还是吃白米饭好。。。

楼主:
大家不要咬文嚼字嘛   理解就好

网友A:
1、你的飞行器支持USB么?
2、拍下的内容准备怎么传输和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飞行器支持USB么?
2、拍下的内容准备怎么传输和存储?

打算用mi2440板子玩玩,可以cmos摄像头,还可以直接usb摄像头,再搞个无线wifi

网友:
mi2440板直接cmos摄像头好点

网友:
哦 那你别考虑cmos摄像头了,那个驱动很垃圾,不支持v4l。
建议你别把这么贵的板放在上面,小心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用mi2440板子玩玩,可以cmos摄像头,还可以直接usb摄像头,再搞个无线wifi ...

飞行器载重多少?这堆东西放上去飞得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用mi2440板子玩玩,可以cmos摄像头,还可以直接usb摄像头,再搞个无线wifi ...

stm32做飞控,W703n无线WiFi刷固件连usb摄像头,ser2net遥控。

网友(2012-11-07):
我们做个过stm32+usb摄像头的,也是安装在小飞机上,可以拍照可以录制视频。
stm32用F105的,如果你要求不高,可以试试!录制视频可以达到15fps 32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