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2-10-05):
我的单片机对应的原理上12864液晶的第18个管脚是不接的,而买的12864的第18个管脚接了VEE,请问用起来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按要求搞,接了就接了呗!

楼主:
就是程序下载下来他没反应啊,是不是这个VEE的原因啊

网友B:
是不是负压,看一下datasheet

楼主:
vee是负电压,好像是-10v,所以想问下要怎么给它接上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负压,看一下datasheet

VEE是负电压,好像是-10V,所以想问下要怎么给它接上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要求搞,接了就接了呗!

就是程序下载下来他没反应啊,是不是这个VEE的原因啊

网友:
弄一个负压电路就行了,网上搜索一下很多。

网友:
你外接一个负压不就得了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datesheet,有的12864的负压不需要自己去搞得,他里面自带负压发生器的然后通过一个引脚输出的 你可以把这个产生负压的引脚和你的vee之间接一个可调电阻来调节对比度,你看看你的12864的资料吧

网友:
仔细 看手册吧

网友C:
这个负压大多是用来调整lcd对比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负压大多是用来调整lcd对比度的~~~~~~~~~~~~~

那不接有啥问题没?

网友:
不接的话
有可能显示不了数据

网友:
接地 应该是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