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被 Quartus II 9.1 与 10.0~10.1 害死了

楼主(2012-10-06):
将美国老外的Xilinx程序转移Altera:(使用超过 13000 logic elements)

原因:
将VGA的SYNC 31Khz 与 60Hz 引出外部,结果内核PLL不起振,而且有时候没使用的接脚居然有讯号输出(设定都已经关闭)????
况且 31khz sync 居然是乱数频率,但是短短10行程序怎么会跑出乱数频率....程度不够实在没有能力分析

决定升级 Quartus II 10.1 SP1,一切恢复正常
老外强调这个程序是Xilinx官方的!保证不会有问题.......
看来以前的程序通通拿出来重新编译看看...难怪老外都不玩 Altera
以前公司其他产品发生 EP2C8 接脚烧毁,原来都是 Altera 搅的鬼!!!!
(不知道是否可要求Altera公司索赔)

网友:
程序转换还是有点问题的,Q2我只用过4.2和7.2,更高速度的暂时用不上。

网友:
lz能说详细点么?
比如贴上你要转换的程序

网友A:
最害人的就是有的引脚坏了你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害人的就是有的引脚坏了你还不知道

"引脚"还不至于,因为友晶的开发板工艺很好

重点是:
(1) 专案程序一个字都没改,使用Quartus II9.1 与 Quartus II10.0 ~10.1...10.1sp1
    每个版本都出现不一样的结果,每次编辑都出现令人不解的动作....(Xilinx 没有这样现象)

(2) 将来程序移交给他人,会不会被公司质疑?串改程序?

(3) 今日的科技,"1"就是"1","0"就是"0",这样的产品实在稳定性,难怪会销售在东南亚地区....
自古名言:便宜没好货

网友B: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特爱用最新的软件。难道当小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特爱用最新的软件。难道当小白吗?

旧软体更惨,不是电脑关不了机,就是烧入问题一堆

ALTERA 从 7.1 版本后,也求助第三方 Synplify Pro 综合器

以前ispLEVER免费使用过蛮强的,比竟第三方是靠专业软体吃饭的!

Xilinx 目前也支持这套Synplify Pro

可惜 Synplify Pro 只支持 Cyclone III

网友:
菜鸟飘过…… xilinx和altera的FPGA设计理念好像不同,在时钟方面,xilinx用的好像是DLL,altera用的是PLL,两个公司在代码风格上要求的也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特爱用最新的软件。难道当小白吗?

有的FPGA芯片只有高版本软件才支持,加上高版本的软件也会更新IP核,所以就……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上程序才是正理。

网友:
楼主你好,可否耽误下你的时间,给小弟指导下?
正如你说,FPGA就是玩速度,我打算把FPGA做控制算法的处理器,控制算法为神经网络自抗扰控制,或者是神经网络PID,不知15000LE够不够用?
我想买这个核心板做控制器: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id=14819387603&
求指导,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上程序才是正理。

站内有一款{炸弹杰克(街机) on FPGA}
你可以试试看...9.1版, 当心板子可能会烧毁

网友(2014-04-14):
两家都是竞争对手,软件互相兼容可能性不大。他们都是世界FPGA的鼻祖。好比intel和amd.xilinx和ACTL什么的由宇航级芯片,我见过。没用过。大多人和我一样也没见过也没用过。所以大部分,人用哪个芯片对你来说,没什么区别,基本没什么影响。xilinx那是FPGA的开山祖师,后来的几个厂家也是世界顶级制造商,放心用吧。满足需要赚到钱才是硬道理。两家各有自己的特色之处,不然怎么竞争呢。

网友D:
像楼主这种菜鸟一出问题就会怪芯片,怪软件
现象越奇怪,背后的原因越愚蠢,还是好好检查设计吧

网友:
就是感觉xilinx比较好用的,altera最新版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楼主这种菜鸟一出问题就会怪芯片,怪软件
现象越奇怪,背后的原因越愚蠢,还是好好检查设计吧 ...

同意,呵呵。

网友(2014-05-24):
开发工具有的时侯真的会出问题,更换版本一定要小心

网友:
QII那么不堪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像楼主这种菜鸟一出问题就会怪芯片,怪软件
现象越奇怪,背后的原因越愚蠢,还是好好检查设计吧 ...

完全同意。

楼主不能把Altera搞到高潮,就认为Altera有各种缺陷。其实很可能完全搞错地方了。

网友:
Altera软件做的比xilinx好

网友:
各有千秋,还是多找找代码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同意。

楼主不能把Altera搞到高潮,就认为Altera有各种缺陷。其实很可能完全搞错地方了。 ...

完全同意!
似乎硬件描述语言,在学习的时候,就强调了,不能依赖综合器!
如果你的风格好,你的风格不依赖综合器的话,就很难出问题的

网友:
用A芯片数载,没有发现任何编译器上的问题导致烧毁芯片,楼主太小看A公司的水平了

网友:
HDL描述的是逻辑,就好像电路原理图,综合器做的是最终的布线,就好像PCB。综合时布线的随机性很大,所以必须有足够的设置,足够的时序约束,告诉综合器必须优先减少哪些信号的路径时延,就好像布PCB一样,有些关键的地线,信号线要优先考虑。同样,就好像好的电路PCB容易布,所以,逻辑设计时,需要对所用的器件进行一些考虑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