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2初用。。。。

楼主(2012-10-06):
02机9月29号就拿到了,但是假期出去玩,10月4号才开始试。

一开始mach3的复位按钮是闪的,不明白,一直不能用并口控制机器,后来找到一个简单入门的小说明书解决了(国内某雕刻机制造者写的),建议amo也写一个,象我这种完全雕刻机小白我想还是有的。

用ArtCAM写了一段字,做成凹下去的浮雕字,但制成G代码后不知道为什么,Z轴的代码都是先进刀到位再慢慢向上抬刀,最后手工手改G代码的Z轴参数,然后用有透明胶带粘上刻出来了。透明胶带不能完全固定有机玻璃,雕刻时能感觉出胶带有轻微的变形。但刻出的结果自己还是相当满意的。

整体感觉噪音极小,我用的比较低的主轴和步进速度,开着门另一屋的老婆看电视完全听不到机器的声音。

网友A:
mach是否有“Z轴反向”的功能?我用维宏的控制卡是有这个参数的

楼主:
有配置,可以设置成反向,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ArtCAM会把Z轴的方向弄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机有20多个新手入门文档。

amo,02机可用的压板会不会做一些?不好买呀。。。都是给大机器用的,动不动就M8,M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是否有“Z轴反向”的功能?我用维宏的控制卡是有这个参数的

找到原因了,原来cnc文件和cnc文件是不同的。。。虽然都叫cnc但内容是不一样的,保存时没注意,后来发现有个Mach2的cnc保存后就对了,电机转数进步速度,Z轴的方向全对了。。。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