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用xdata定义变量的问题,求解释啊

楼主(2012-10-06):
C51用xdata定义变量后程序不正常,改过来就正常,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之前同样遇到,同样的情况,可是没搞清原因,当时想可能是Xdata用完了,因为用了很多

楼主:
不会吧   外部有1kb的空间呢,况且内部的RAM才多少呢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就看看

网友:
肯定是代码的问题,贴上来

楼主:
这是问题程序,积分的值就死在那了,不动了,然后从新复位,有时候会正常,但大多数不正常,请看mpu6050.c中的变量定义。。。。

楼主:
现在差不多正常了,我定义到XRAM,赋个初值0,然后正常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两行,没法分析嘛

网友:
我对xdata也很不清楚哈,求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