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5 4-20mA 电流环的问题

楼主(2012-10-06):
用MSP430和XTR115做一个压力变送器的4-20mA输出,请教一下,压力变送器主板电流要在3.5mA以下,那么,假如0压力要输出4mA,我们如何让430输出0.5mA?因为3.5mA是波动的。

网友:
XTR115 电流环 实际上是消耗 4-20mA
你根据你给他的信号、和系统消耗的电流,控制整机消耗多少
你要输出4ma,压力变送器主板消耗了3.5,那它再消耗0.5,一共就是4ma

楼主:
谢谢。但我认为主板消耗的电流可能是波动的啊,那么就比较麻烦来控制115的输出了

网友:
不是波动的.老弟,你没有理解了,115自身会对电流进行补偿的.只需要给115一个固定的电压即可,输出就是稳定的.波动不会导致输出波动.

网友:
横流电路  单片机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A(2013-12-11):
MSP430工作在横流源模式,电压波动的话加个LDO即可!

网友(2016-05-10):
引用 网友A:
MSP430工作在横流源模式,电压波动的话加个LDO即可!

怎么才能工作在恒流源模式么,意思是串入到4-20mA电路中么?能给个参考电路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