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辅助编译工具

楼主(2012-10-06):
程序说明:
      本程序可以在配置文件定义的路径,自动寻找目录下的C语言源程
   序,并自动编写批处理,从而调用Keil C51系列编译器将源程序编译
   为hex文件,从而避免启动臃肿的uVision。
      注意,在使用本程序前,您需要正确安装Keil uVision系列的软件并
   注册,之后可以在config文件中定义相应位置(看下面)。程序执行
   后,您可以手动调用批处理文件,也可以使用批处理二次调用(看下
   面)。生成的批处理文件名为make.bat

编译环境:Win7,GCC

使用说明:
      请将配置文件config(区分大小写,无拓展名!切记!)放置于和
  主程序同一目录下.配置文件示范:
       C:\Keil\C51
       D:\Projects\Developing\files
       D:\Projects\Developing\output
       D:\Projects\Developing\files
    要求:每行之前、之后均不能有空格
          第一行为编译器目录,第二行为.C文件储存目录
          第三行为输出obj、h文件目录,第四行为批处理文件生成目录
    建议您使用批处理文件二次调用。首先建立批处理文件写入下列内容(假
  设本程序文件名为maker.exe,批处理、文件生成目录和程序在同一目录下)
       @echo off
       maker.exe
       make.bat
    然后直接调用这个文件便可以编译程序了。
    请注意:本程序目前还不能编译asm文件,以后可能会考虑加入该功能。
                        在使用前,请确认您已经安装uVision软件并注册

附注:
    程序原来是自己用的,稍稍修改了一下就传了上来,可能问题还很
  多。有问题请
        发邮件到:mrdu06@sohu.com

下载:

网友A:
我就好奇问问 编译环境到底是KEIL还是GCC了

网友:
GCC是编译他的程序的吧 C51应该还是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好奇问问 编译环境到底是KEIL还是GCC了

额,我有点表意不明……这个程序是用GCC编译的,但是你最后要编译工程文件的时候还是要用到keilC51的

网友B:
没搞明白呢? 要简单的话 不如直接用GCC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搞明白呢? 要简单的话 不如直接用GCC算了。

请教一下:GCC能编单片机的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GCC能编单片机的代吗......

GCC是万能的。

网友:
GCC不能编译C51,但是有个叫SDCC的就可以。以前会用SDCC+GVIM。

网友:
用Notepad++路过

给个参考的批处理文件(多文件)
http://hi.baidu.com/bdpersonal/item/723a9fa11a432612a9cfb751

如果想单文件,需要稍改一下。

网友:
直接运行maker.exe出错了

网友:
楼主开发个自动完成的好些,Visual Assist X 类

楼主(2013-02-08):
半年没上了没想到还有人看这个帖子……
我是用gcc编译的这个程序,可能没有带相关的运行库……
自动完成?说的是类似于代码自动提示的功能吗?我觉得用Vim+ctags就挺好的,还方便
多文件的那个批处理试过,不过个人讨厌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