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通信,仿真波形正确下载到板子上却看不到结果?

楼主(2012-10-06):
UART通信,FPGA发送字母H的ASCII码(也就是48H)到PC上的串口调试助手,用modelsim仿真,UART_TXD输出的波形好像是对的,但下载到板子上后,纳闷了,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没任何反应,各位看看什么原因?波特率9600,2个停止位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看串口的TXD引脚是否有数据,

网友B:
认真检查代码,波特率是否正确,这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看串口的TXD引脚是否有数据,

分析很正确,已经找出来原因了:TXD串口输出有数据,将其接到51单片机开发板的串口可以实现,是MAX3232这个芯片或接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检查代码,波特率是否正确,这很关键

找到原因了,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