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5V不对

楼主(2012-10-06):
我用51单片机的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单片机IO口接附件的ONOFF。
可是,用万用表测只有1.4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请指教,谢谢!

网友:
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
你驱动了很大的负载吗?

楼主:
没有负载,RCG悬空。P0.0口。估计是三极管导通把电压拉低了,我把R12断掉就好了。

网友:
用的哪种51?
IO口设置成推挽模式了没?

网友:
对呀,三极管导通把电压拉下来了

网友:
51的不行呀,标准51输出电流只有几百个UA,外部加个强上接吧,或者是改用PNP管子

网友:
P0口驱动能力弱,使用时一般加上拉电阻。

网友:
51单片机的话,如果是传统的51,改成低电平驱动吧。

网友:
这是正常状态,51单片机高电平的驱动能力很差,一般驱动都是用低电平驱动,你的电路表明高电平驱动输出电流约0.7mA,这是完全正常的,如果需要提高则必须外加上拉电阻(但是会增加整体功耗),或者可以选择功率MOS管来替换你用的双极型三极管,或者改变你的驱动方式为低电平驱动(灌电流方式)。

网友:
很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