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堵转、缺相、过载、不平衡 保护器原理

楼主(2012-10-06):
短路、堵转、缺相、过载、不平衡电路保护器的原理

网友:
伸手党????????好吧,我承认后面的都是凑字数。谁让老大有规定最少字数呢。

楼主:
设备上见到很多都有这个东西。但原理不知道。能请您(如果知道)给讲讲吗!谢谢

网友:
本人以前就做过这个的,
以前好像采用的是2000比1的线圈,精密整流后得到直流, 再用AD进行检测就可以了,
你这个应该是三相电的把, 三相电对电机来说的是要相序哦,  相序也可以检测 的,

楼主:
谢谢。那个相序如何判断?

网友:
完全的  伸手党????????好吧,我承认后面的都是凑字数。谁让老大有规定最少字数呢

网友(2016-06-22):
问的太直接了,直接一点也不想啊

网友:
都想错了,楼主是要给大家讲解这些知识点的

网友:
以前设计过缺相保护器,就是利用三相两两之间都有电势差,三个继电器进行与操作后控制交流接触器,只有三个继电器全部吸合才能吸合接触器。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目前有接触的,电机三相电的相序不对会有相差的,这个可以百度,谷歌,都会有相差值,然后代码就是AD采样三项电流,来计算这个相差值,然后根据这个相差值来判断是反相还是缺相或是正常

网友:
俺做过几个产品是这方面的,不过要讲课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