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写程序实现,51单片机检测脉冲信号停止了?

楼主(2012-10-06):
各位,51单片机如何检查输入的脉冲信号停止了。51单片机只要超过2秒钟接受不到脉冲,就算停止,触发一个led灯亮。
脉冲信号可能停在高电平,也可能停在低电平。

我的思路是,用 int1 外中断检测正脉冲以及负脉冲的宽度,当此宽度超过2秒钟就触发一个led灯亮。
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
这个用三极管或NE555就行,不用单片机。

楼主:
请问怎么个实现方法啊?能否指教写,详细点

网友:
pulse_cnt++;   // 10ms加1

if(脉冲 == 有) pulse_cnt = 0;

if(pulse_cnt >=200){点亮LED}

网友:
你有思路,难道程序写不出吗?

网友A:
还以为楼主没思路呢
还可以每1s检测一次电平,如果连续两次检测的结果相同,则点亮LED

网友:
你要贴出你脉冲的参数,频率,电压,脉冲宽度

NE555的datasheet里面就有 PLUSE lose detector 的例子。大概是这几个单词,你搜索一下也能找到的。

楼主:
高手看看 有何不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楼主没思路呢
还可以每1s检测一次电平,如果连续两次检测的结果相同,则点亮LED ...

1S可不行 间隔最少要小于最小脉冲周期 要不在两次检测中间有一个脉冲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看看 有何不妥

仿真一下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S可不行 间隔最少要小于最小脉冲周期 要不在两次检测中间有一个脉冲怎么办? ...

哦,对,考虑错了,那么这个办法不论延时多长时间都是不可行的

网友:
你那个脉冲的周期是多少啊,可以当来一个上跳沿或者下跳沿的时候,启动一个定时器,然后来下一个同样的跳沿的时候reset 启动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对,考虑错了,那么这个办法不论延时多长时间都是不可行的

延时小一点可以了
但是这样 MCU就不用作别的事情了
用中断的办法应该可行

楼主:
我这个的脉冲的周期是有两种的,一个约100us,另一个约1s,比如以100us连续发1千次,然后停1s,然后再100us连续发1千次... ... 最后真正的停下来是2秒以上,就一直不动了,这时我要点亮一个led灯提醒一下。
不知道我补充的清楚不。

楼主:
感觉好像还是单片机定时比较可靠...

网友:
出个馊主意,外接一个RC电路。。。直接通过中断判断。。。

网友:
初始化:
外部中断设置:边沿触发
定时器:定时2S
中断处理:清定时器计数值为零
定时器处理:点亮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像还是单片机定时比较可靠...

单片机方案:像4楼那样就行,计数2秒多,有电位改变则清0计数,计数溢出则点灯,否则熄灯

纯硬件方案:

楼主:
多谢各位的赐教,不才受益了!

网友:
这个。。。方法有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