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分析电源开关控制

楼主(2012-10-06):
如图,是一个产品上的电源控制电路,原图出自于台北的方案电路图,现在样品调试中,MCU无法开启电源,断开PMOS负载时,PMOS可以正常导通及关断,接入负载后MCU自动复位关断,无法再开启PMOS管,用示波器观看MCU供电,电压平稳,无明显干扰。根据现象确定为PMOS导通瞬间MCU被复位。

已作如下验正:
1。MCU已设为强推挽输出方式,不是驱动能力问题。
现问题如下:
1。 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上电时MCU不被负载复位?

网友A:
PMOS导通瞬间复位,那不是电源问题嘛。验证也容易,单独给单片机供电再来测试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导通瞬间复位,那不是电源问题嘛。验证也容易,单独给单片机供电再来测试就是了。 ...

已用另一组电源验证过,是没有问题的,但产品上没有两组电源,所以还是需要解决复位问题。

网友(2012-11-19):
单片机至5V电源加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用另一组电源验证过,是没有问题的,但产品上没有两组电源,所以还是需要解决复位问题。 ...

类似问题我也遇到过,如果单片机消耗的电流不大,可以通过串接一个几十R的电阻后并联一个几十到几百微法的电容给单片机供电,或者,直接改用STCxxLE系列低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