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麦克风测转速

楼主(2012-10-06):
一直想测一下我的AR2的转速是多少,今天终于下决心测一下,手头没示波器量换向器,也没有编码器,也没有高速相机,所以决定用麦克风录下声音然后做频谱分析
录音方法很简单,matlab的wavrecord函数,然后用fft函数
采样频率1000Hz傅里叶变换结果如下图所示,一圈69个齿,声音频率190,每秒2.75圈,每分钟165圈,设置的pwm强度为10/500,等一下拿相机来录个像,一阵一阵分析看看差多少

网友:
这个方法都想得到,可以哦!

网友:
牛逼的楼主牛逼的方法

网友:
楼主你真牛,这办法你都能想到

网友:
牛人,坐等测试结果!!

网友:
思路太独特了

楼主:
觉得之前测得不对,重新精密的测了一回
上图是采样频率10000hz,pwm10/500
几个峰值的位置分别是45,89,133,761,1521,3230
一圈69个齿轮,所以45是每秒圈数,89是因为两个螺旋桨,133只是普通谐波,电机8个齿,电机一圈两次换向,3230是齿轮的频率

网友:
楼主思路真广

网友:
要是有只鸟站在上面叫。。。那不有影响?

网友:
回头  看效果

网友A:
专业呢。。。搞研究有这么开阔的思路真好。。
不愁毕不了业呢

网友:
牛人思维广阔,总能想到一些好法子。

网友:
原理是什么?声音频率与转速的关系是怎样的?求答案.

网友B:
现在有通过声卡的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楼主研究不,我现在也在研究,多交流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放在大学里都可以做个很牛B的毕设了!老师保证满意!

网友:
楼主的思维很活跃啊,这法也能想的出,赞一个!

网友:
创新意识

网友:
思路独特   但如何避免环境的外界影响呢?

网友:
有创意啊 创新大奖

网友:
这方法新颖,调试需要多手段啊

网友:
这办法,牛逼啊。

网友C:
误差多少

网友D:
外界干扰怎么排除呢?

网友:
拜見高手,有空自己也要試一下~~~~~~~~~

网友:
军工上好像有用这样的技术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界干扰怎么排除呢?

因为我的麦克风是直接放在飞机风扇底下,我感觉在那里基本上听不到其他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多少

1.我感觉PC的时间精度这点还是有的吧,至少PC放的声音没有明显变调吧,所以我猜±1Hz,用齿轮的频率来算应该可以获得很高的转速精度
2.如果不是缺仪器临时做实验没必要用这种方法,用示波器勾一下H桥看他换向多少次就可以做到精准,这个方法只是因为麦克风很容易找到,安静环境下可以远程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呢。。。搞研究有这么开阔的思路真好。。
不愁毕不了业呢

我很愁毕业不了,这不是我的方向,这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的方向是红外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通过声卡的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楼主研究不,我现在也在研究,多交流 ...

看过,但是不知道耐压多少,保护电路怎么做,功率有多大,担心搞坏声卡
我非常非常希望能用声卡发送接收串口信号,实现手机与单片机通讯,但是担心rs232打烧我的声卡

有什么进展和资料希望和您邮件联系,我的邮箱405181621@qq.com

网友:
真是好思路

网友:
兄弟不错哦。好思路呢。今天在公交车上我也想到了用音频输出数据。嘿嘿。

网友:
惯性运动频谱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