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是否有 Synplify Pro 9.6.2 下載?

楼主(2012-10-06):
網站搜都是XX檔,原版Synplify Pro 9.6.2 找不到一次下載點...
原版好像 310MB左右

楼主:
BT三天好不容易下载到...结果不能用..

因为另一款 FPGA 软件有内建 Synplify,所以2款无法使用 一个 license 破解方式..
不知道谁有硬破Synplify软件?

另外求是否有 Synplify 9.0.2 可下载?

网友A:
版本太老,还是用新的2012.0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太老,还是用新的2012.03吧

是否有下载点,BT&笨驴 也没关系
如果是license 破解方式,就没法装了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349791-1-1.html  破解用SSS_KEYGEN,license用SCL_11.3启动,连Certify和Identify debugger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349791-1-1.html  破解用SSS_KEYGEN,license用SCL_11.3启动,连Certify和Iden ...

谢谢提供好东西...eetop 好像不是很好下载
另外是否有安装程序?

2012.03 如果從 eetop 下,,,可能要下 10 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好东西...eetop 好像不是很好下载
另外是否有安装程序?

是很不好下载,一个小时只能发30贴,发一次贴赚5信元,有时候发帖还不加信元,其它地方我没看到有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不好下载,一个小时只能发30贴,发一次贴赚5信元,有时候发帖还不加信元,其它地方我没看到有下载的 ...

好不容易下载

安装后有 4 个档案,不了解用途?只知道 Synplify Pro
Synplify F-2012.03-SP2
Synplify Premier F-2012.03-SP2
Synplify Premier with DP F-2012.03-SP2
Synplify Pro F-2012.03-SP2

Synopsys FPGA vE-2011.03 Synplify Premier with DP的UserGuide
Synplify Premier DP (最高等级)
Synplify Premier
Synplify Pro     .......原来 Pro 怎么低...
Synplify                 (最低等级)

有支持 Cyclone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