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3c2440驱动iic接口的电容触摸屏(屏为AM-480272H5TMQW-T00H驱...

楼主(2012-10-06):
硬件
1、 AM-480272H5TMQW-T00H 4.3寸电容触摸屏 驱动芯片ssd2521 iic接口
2、s3c2440 iic控制器
软件参照一般开发板厂商提供的 iic接口读写EEPROM 24C08的 程序,

可怎么调整,一直读到的是 0xff

有大神出来指点的吗?

网友A:
都没有数据手册,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数据手册,怎么弄啊

这是数据手册大侠  还需要别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数据手册大侠  还需要别的资料吗?

呵呵,这位大哥,你要把你写的IIC读写流程图或者是代码片段贴出来吧,╮(╯▽╰)╭
不然别人怎么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呀?

网友(2013-12-04):
首先确定SSD2521里已经烧录了调试好的触摸检测程序;其次确定SSD2521的I2C地址对不对;然后确定读写的寄存器地址;一般不会是0xff的。很有可能是你的I2C驱动改程序有问题。

网友:
不用问了!这种东西除非是搞过你这个的,否则没搞过的随便说的那几句话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2014-06-05):
同问?不知楼主成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