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的单片机与限位开关之间的电路,请指教。

楼主(2012-10-07):
做一个前进后退的,Y轴向运动的小车,小车由51单片机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驱动的,一头一尾各设一个限位开关。
按下自复位按钮A,往前运动到限位停下;按下自复位按钮B,往回运动到限位停下。
各位如果,设置限位开关与单片机之间的电路和程序。

目前做法,
按一次A,给发正脉冲,控制步进让小车运动;
遇到限位(中断信号P3.2),停止发脉冲。
按一次B,给发负脉冲,控制步进让小车运动;
遇到限位(中断信号P3.3),停止发脉冲。

目前遇到一个很不稳定的情况,出现机会大约10%,就是还没遇到限位,就会停下来。

目前暂时的解决方案,是两端各再加了一个限位,也就是两端都是双限位开关,只有两个限位都触到了,才停下来。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想法?

网友:
是限位开关质量不好吧 用单限位 你以前的中断接法 但是在中断服务中 改一个标志位(置1)
在主程序中 隔20MS检测一次 若两次均为1 那么发脉冲停车

楼主:
请问20ms 够吗?这是数量是不是用限位开关的人们都这样用的?请赐教!

网友:
改用光电试下

网友:
在某宝上看到一个控制器,好像很适合你.你搜"可编程 二轴 直线插补 步进电机 控制器"应该就能找到

楼主:
我想自己做,不卖控制器.
我觉得会不会是单片机与行程开关之间的通讯受到干扰。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的电机驱动电压是多少?
12~24VDC,我用0.5元的单片机就可以搞定,没有出过你所说的问题,做的是一种消费品,最少出了10万套,

楼主:
给电机的驱动器是36v 5a的开关电源供电的!
这个问题,我废了老大的劲了。

楼主:
现在每一端用双限位,就没有遇到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做,怪怪的!

网友A: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着重点应放在中断连接上。这种随机的不稳定行为,大都与干扰有关,可以试着降低中断口的输入阻抗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着重点应放在中断连接上。这种随机的不稳定行为,大都与干扰有关,可以试着降低中断口的 ...

我试过不带阻抗,直接限位开关的两个常开端子直接连接单片机的int1和GND,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试试在限位开关和终端管脚之间接一个滞回比较器看看

网友:
用个反相器,或三极管来翻转一下限位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不带阻抗,直接限位开关的两个常开端子直接连接单片机的int1和GND,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

不带阻抗更没用,我意思是要减少阻抗,也就是说,INT引脚接一个小电阻到+V。在限位开关断开时,能将INT脚定死在高电位上,当定位开关接通时才可以拉低位。

网友:
很簡單 是失步了

网友:
目前遇到一个很不稳定的情况,出现机会大约10%,就是还没遇到限位,就会停下来。
。。。。。。。。。。。
这个肯定有问题,不能说在加个限位开关,双的。这样多尴尬, 如果为了开关长时间使用,有两个限位开关保险些。但是,这样成本会高了啊。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运动的东西,两边各有一个限位开关,没出现什么问题。 我估计是你程序思路有问题,仔细检查程序,检查硬件,确保每个环节都正常。排除法,每个点都要测试。找问题,只有这样。
然后,用开关的话,接触式的,开关有寿命, 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考虑 考虑 下接近开关,霍尔式的。我下一步准备就用它了。

网友:
还有 你用开关电源供电,控制电机,单片机电源要搞搞好,不然,电机转动起来,电源干扰也比较大。 死机也有可能的。 这个还要综合考虑,要看你实际电路了。

网友:
查干扰。
如程序没问题,那一定收到到位信号。
这问题没啥可问的。

网友:
在单片机限位开关输入端与地之间接一个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