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频率越高越远吗?为什么根据公式好像不是这样的?

楼主(2012-10-07):
[Lfs](DB)=32.44+20lgd(Km)+20lgf(MHz)
这是所谓的那个损耗公式。根据公式好像是频率越高损失越大,传输越近吧?为什么说频率越高传输越远呢?

网友A:
是功率越高越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功率越高越远吧?

山外兄也来了么?嘿嘿

网友B:
频率越高,传输距离越近,但是频率越高,通信的速度越快。

网友C:
频率越高越近!!

谁又把你误导了

网友:
远近和频率关系不是线性的吧?

网友:
这公式貌似学卫星通信的时侯见过.

网友:
频率越高,同样大小的天线可以获得更高增益,还有传输速率的提升,好处盖过了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越高越近!!

谁又把你误导了

晕了,我买无线影音模块时,人家说频率越高,距离越远,但是绕射不好,一棵树就有可能挡住信号。频率越低,距离短,绕射效果好。
看来我被骗了。。好在我还会到网上去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越高,传输距离越近,但是频率越高,通信的速度越快。

那为什么淘宝上面的无线影音模块(模拟信号)有1.2G,2.4G,5.6G的那么多呢?反正都是模拟信号,只要有信号不都是一样吗,应该1.2G的流行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淘宝上面的无线影音模块(模拟信号)有1.2G,2.4G,5.6G的那么多呢?反正都是模拟信号,只要有信 ...

无线电频带有管制。而且频率越高,通信速度也快。

网友:
频率越高,带宽越小,但是速度越快,抗干扰性能越好。。。。
至于距离的问题。。。。。君不见手机都是高频信号吗。。。

网友D:
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出37dbm的射频功率使用9db增益全向天线可以覆盖3.4公里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出37dbm的射频功率使用9db增益全向天线可以覆盖3.4公里左右。 ...

频率呢?带宽呢?信噪比呢?
5W短波电台可以打几千公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频率呢?带宽呢?信噪比呢?
5W短波电台可以打几千公里。

你错了!海峡之声你知道发射功率多大吗?是1200KW 不是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海峡之声你知道发射功率多大吗?是1200KW 不是瓦

你说那是广播级发射,那个是为了很广的覆盖面 而且用增益很低的非谐振天线接收 当然要大功率了,短波这个事主要看电离层情况和对应的频率,没看短波广播在不同时段用不同频率播发么?上面这个哥们说的5w几千公里是说的少的,传播情况良好 收发双方天线效率高的情况下5w上万公里的……否则怎么会有dxcc qrp 奖状…… 话说春天的时候十米段开通的话 5w 两三千公里音质跟打电话没区别……我用5w在十米段 最远从内蒙古海拉尔通过新疆特拉玛依油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海峡之声你知道发射功率多大吗?是1200KW 不是瓦

我相信大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说那是广播级发射,那个是为了很广的覆盖面 而且用增益很低的非谐振天线接收 当然要大功率了,短波这个 ...

砖家,膜拜中……

网友:
话说无线数传这玩意码率太高低频带宽太小,肯定要用高频 最起码900兆,而且这玩意还必须在ism频段内,所以可供选择的频率不多……关于频率 在uhf以上 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功率,而且遮挡物,也就是说是高度,理论上讲你只要很小的功率双方天线有足够高的增益,双方天线能看到对方那距离将会非常远,我曾经在泰山上用八木天线 标称5w实际功率4w左右的uhf手持对讲机 跟大连通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砖家,膜拜中……

这个跟面向对象也不一样,广播发射是针对收音机的,普通短波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也就在-105db到-120db之间(极品高低档机除外),而短波电台的灵敏度多数是要优于-134db的 所以短波电台的接收灵敏度要高的多,而且短波电台带有前置滤波器,相应的信噪比高很多,周围的杂散干扰影响也小很多,所以说电台通信可以用很小的功率达到很远的距离,而收音机就办不了,所以广播发射机的功率要大很多,1200kw这种级别的短波发射机应该算是最大功率的了,因为如果电离层条件不好再大的功率也没有用的。因为就算1200kw在短波波段地波传播也就一百多公里,如果电离层条件好靠天波那用不了多大功率也能传播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跟面向对象也不一样,广播发射是针对收音机的,普通短波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也就在-105db到-120db之间 ...

学习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海峡之声你知道发射功率多大吗?是1200KW 不是瓦

你知道月球轨道探测器上的40W Ka波段(32GHz)发射机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地方可以达到100~300Mbps的传输速率吗?
你知道火星轨道探测器上的100W X波段(8GHz)发射机在距离地球6000万公里的近地点可以达到4Mbps的传输速率,在离地球2亿多公里的远地点还可以达到500kb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月球轨道探测器上的40W Ka波段(32GHz)发射机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地方可以达到100~300Mbps的传输速 ...

无线电魅力无穷啊,我越来越喜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月球轨道探测器上的40W Ka波段(32GHz)发射机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地方可以达到100~300Mbps的传输速 ...

虽然咱俩观点差不多,但是你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了……第一,你说这个例子完全不是一般民用领域的东西,成本不是任何个人和个人企业所能承担的。第二这个中间是不存在任何遮挡物的连空气都很稀薄,所以衰减要比i比地面上小很多。第三这个系统是个典型的非对称系统,火星车和月球探测器上的天线是小抛物面天线,但是地面上可是巨型的抛物面天线阵。用一方的大功率和高增益来弥补另一方的不足。另外不知你知不知道eme 通信 ,就是月面反射通信。目前好像最低纪录保持者是用70毫瓦成功进行了eme通信。不过用的也是巨型天线阵……另外对你所提出的传输速度持怀疑态度,我觉得你可能多加了一个零,毕竟数字信号传输要受制于多径传输的影响肯定误码率低不了,虽然你频率很高 带宽很大但是 距离远了 误码率就会严重上升…而且我记得我看了第一个火星车传回画面的直播,貌似画面传回来的很慢十几分钟才传完一张照片,如果真的几百kbps那么 一张照片就算几十兆也是分分钟的事…除非他没经图形处理直接传回 raw格式的原始数据,不过貌似没人这么傻,处理一下耗电量要比传输原始数据所需耗电量少很多很多…美国人肯定能算明白这个帐的…话说高速公路的摄像头的无限传输采用的是49g高频……多级接力……但是人家都说视距传输……

网友:
高手讨论,搬凳子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虽然咱俩观点差不多,但是你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了……第一,你说这个例子完全不是一般民用领域的东西,成本 ...

LRO每天可传回461GB数据,2009年入轨至今已经传回了超过300TB的数据,数字来自NASA官网,没多个零。
好奇号登录时是用低速率UHF链路的,自检完展开主天线后才经过MRO的X波段链路中继,所以登陆后的第一张低分辨率照片传得很慢。
楼主的公式本来就是电磁波在真空中自由传播的损耗,我举这些极端例子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频率高了可用带宽更大,可以用带宽换信噪比,可以用同样大小的天线获得更高的增益,所以这个公式描述的频率和传输距离关系并不能这样套用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至于地表的视距传输问题无非就是因为地球是圆的,这是频率和绕射能力的问题,与那条公式就更加没关系了。
其实楼主真正想问的和他的提问也不搭边,咱们都是在歪楼而已。

网友:
都洗洗睡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RO每天可传回461GB数据,2009年入轨至今已经传回了超过300TB的数据,数字来自NASA官网,没多个零。
好奇 ...

在地面的事就不是地球曲率的问题了,vhf在郊外说地球曲率还凑合,到uhf 说地球曲率就根本不靠边了……别说房子啥的 花花草草 小朋友都能把电波衍射衰减掉,所以频率越高在地面上衰减越大,移动信号1800兆的 百八十米就要加个直放站…… 我家离最近的移动直放站大概170直线距离(在窗口激光测距得出的结果),室内用老直板机还能有一个格信号 智能机离开窗台半米就完全没信号,在窗台上就满格(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快十年了,投诉到工信部都没办法,小区一群老头老太太不让建站)…… 同样的电信的800兆跟移动共建站在一个杆子上的天线,电信手机在家里任何地方都满格,3g下载150kB+ 我不敢说他们的功率是一样的 但是即使电信功率比移动大一倍 如果移动和电信信号衰减量完全相同 的话电信信号应该也只比移动的强3db 但是事实上差了好几十db……所以我的结论是移动信号衰减比电信严重的多。其实说这些不算歪楼……因为楼主根本没理解无线电波的传播规律……这个也算给他科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RO每天可传回461GB数据,2009年入轨至今已经传回了超过300TB的数据,数字来自NASA官网,没多个零。
好奇 ...

恩,感谢大家。我只是想知道我该选择什么遥控器。。看来我现在基本决定用455MHZ无线数传自改遥控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地面的事就不是地球曲率的问题了,vhf在郊外说地球曲率还凑合,到uhf 说地球曲率就根本不靠边了……别 ...

你前面说的高速公路摄像头是视距传输那确实是地球曲率的问题,城市里的手机信号又是另一个问题了,CDMA抗多径衰落能力比GSM强,900M和1.8G的穿透能力也没得比,这和楼主的公式也没关系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感谢大家。我只是想知道我该选择什么遥控器。。看来我现在基本决定用455MHZ无线数传自改遥控器了。。 ...

你说的应该是430兆吧?455不是ism频段 不能随便用的,那种十几块钱一对的无线模块有个问题就是没有静噪门限功能,就是一个透明的电平收发 ,也就是说当你的发射机工作的时候 你的接收机输出端可以透明的 跟发射机的输入电平的方向保持相同 ,但是一旦发射机关机 或者超出接收距离,那么接收机的接收端电平将变成电平很高的随机噪声信号。如果想远距离传输我建议弄个最便宜的vhf/uhf
对讲机改装,最好用的就马兰士的c150 c450了 价格实在量又足……城市包你两公里以上,开阔地包你五公里以上。而且可以做双向传输频率可自定义避开干扰(要合法发射)。关于调制方式如果你用430的模块能实现估计你的码率也不高,这样的完全可以采用单音调制 或者多音调制。甚至可以淘一对串口的电脑调制解调器直接接对讲机上走数传。当然不差钱的话可以直接买数传电台,不过数传电台基本都是200兆和800兆的所以肯定是非法发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感谢大家。我只是想知道我该选择什么遥控器。。看来我现在基本决定用455MHZ无线数传自改遥控器了。。 ...

450M数传无法满足视频传输所需的带宽。
你首先是问无线电波空间自由传输衰减和频率的关系,然后是模拟视频传输和频率的关系,现在又变成数传遥控器了,思维能不这么跳跃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前面说的高速公路摄像头是视距传输那确实是地球曲率的问题,城市里的手机信号又是另一个问题了,CDMA抗 ...

高速公路摄像头 接力距离很近的 五六公里 不超过十公里的……地球曲率那是五六十公里才会考虑的……多径衰减和 穿透力不正是在地面考虑无线电波传播距离的主要限制么……这个跟楼主的公式当然没关系,因为楼主问的问题是在地面上无线信号的传输距离问题,但是他自己提出了一个不靠边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430兆吧?455不是ism频段 不能随便用的,那种十几块钱一对的无线模块有个问题就是没有静噪门 ...

很好的建议,感谢!

网友:
围观大师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M数传无法满足视频传输所需的带宽。
你首先是问无线电波空间自由传输衰减和频率的关系,然后是模拟视 ...

哦,中间好多事我还没来得及说。我一一说来吧。
1。首先我买了个小功率的2.4G无线影音,然后配上我的2.4G遥控,结果一开遥控器,屏幕就有横杠。不远就没信号了。
2.不久我又买了个500MW大功率的2.4G无线影音,图像非常清晰,结果飞了十几米遥控器竟然没信号了,直接炸鸡!
3.现在在纠结到底怎么办么,是换2.4G的影音,还是买个72M的遥控器?还是买个433(还是455?我不清楚http://s.taobao.com/search?q=APC ... e_id=itemz_20121012)的数传,改装遥控器?

所以,我都需要。。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高速公路摄像头 接力距离很近的 五六公里 不超过十公里的……地球曲率那是五六十公里才会考虑的……多径 ...

天线高度很关键,高速公路摄像头不会架很高的天线,受地形和建筑物的影响很大,微波中继站架在高塔和山头就可以做到50公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430兆吧?455不是ism频段 不能随便用的,那种十几块钱一对的无线模块有个问题就是没有静噪门 ...

现在还有能用的C150和C450吗? 拿回来自己先要换一堆电容。用国产的对讲机就可以,MIC和PTT输入弄个板子做调制解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中间好多事我还没来得及说。我一一说来吧。
1。首先我买了个小功率的2.4G无线影音,然后配上我的2.4G ...

有5.8G的影音。2.4G影音加2.4G遥控,肯定没戏。我用大功率2.4G影音盖WIFI,结果一层楼都上不了网。
或者换遥控,UHF遥控距离还能远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中间好多事我还没来得及说。我一一说来吧。
1。首先我买了个小功率的2.4G无线影音,然后配上我的2.4G ...

2.4G的无线影音和2.4G的遥控器,难道你就不知道相同频率的信号会相互干扰么?
城市里面的话视频用1.2G,遥控用72M就好了,频率越低绕射能力越好,2.4G隔两面墙就衰减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线高度很关键,高速公路摄像头不会架很高的天线,受地形和建筑物的影响很大,微波中继站架在高塔和山头 ...

所以说跟地球曲率没关系 在高层建筑比较少地势比较平坦的的小城市 中继放在离地面80米的楼顶上 六米棒杆天线 uhf业余段 天线输入功率4w 针对地面手持对讲机 覆盖50公里问题不大 山东德州的 业余中继就是我参与装的 用的为450的小灵通基站改装的,灵敏度-126db天线端接假负载实测功率3.7w 终端 手持机稳定覆盖50公里 车台稳定覆盖80公里 因为地势问题 地势较高方向能覆盖一百多公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现在还有能用的C150和C450吗? 拿回来自己先要换一堆电容。用国产的对讲机就可以,MIC和PTT输入弄个板子 ...

看下文楼主是玩灰机的…所以对讲机肯定不成了……重量太大……楼主航拍的话还是1.2g传输影音,控上个能换发射机的那钟控 然后弄个72兆的和2.4g的 对比一下看看效果……这个干扰分交调干扰 互调干扰 临频干扰等等……所以首先要避免的是临频干扰,你用2.4g的控 加上2.4个影音传输肯定不行 但是你用1.2g的影音传输的话 跟2.4g和72兆可能会产生互调干扰 ,所以到到时候你就需要微调1.2g的信道或者换72兆晶体来改善了,具体的要试过才知道……交调互调 不是那么容易算明白的……p.s. c150 c450 换完电容做数传性价比绝对比其他国产垃圾机器高……跟国产垃圾机器一样的价格 三五十一个 电容才几个钱 不超过一块钱的,金属背板散热很好,加10v连续发射几个小时也就是烫手 也不烧机器,功率出来的还足……

网友I:
潜艇的长波电台情何以堪。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潜艇的长波电台情何以堪。

你这歪楼歪的有点大了 差点没歪倒了……长波电台波长极长 长达数百公里 穿透力极强 能到海底一百多米 天线也极长用高压输电线路当天线……功率自然也小不了,但是速率却极低1bps都不到……问题是这是潜艇下潜后唯一接收指令的方式……而且是单向通讯……所以不具可比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这歪楼歪的有点大了 差点没歪倒了……长波电台波长极长 长达数百公里到 穿透力极强 能到海底一百多米  ...

不过是用个极端的比较驳斥楼主道听途说的错误教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过是用个极端的比较驳斥楼主道听途说的错误教条而已。

现在卖东西的都是王婆卖瓜…… 各种的忽悠……楼主买东西也不动脑子 人家说啥就信啥……让买摄像头的忽悠晕了 忽忽悠悠就把钱掏出来了……

网友:
高手都在这里啊,好,有热闹看

网友(2016-10-18):
引用 网友F:
看下文楼主是玩灰机的…所以对讲机肯定不成了……重量太大……楼主航拍的话还是1.2g传输影音,控上个能换 ...

请问,你说的交调互调出现在哪里阶段?